为什么电流表不会动

楼主(2024-12-10):
前两年因为汽车的电瓶亏电,想着救一下,就买了一个充电器,一百二十块巨款。但是很奇怪,没有电流,有电压,调电流的旋钮到最大,电流表也没有动,结果是电瓶救不回来,250块买了一个新电瓶。真是大冤种。这东西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电瓶没救了充不进去,有电压也不至于一点电流也没有。过几天等可调电源的输出线到了,再试一下,不行就出了,里面变压器也值点钱。换了一个专门充摩托车电瓶的充电器也是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A:
你仔细拍个照片,电流表2根线捋一下到哪里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拍个照片,电流表2根线捋一下到哪里拍照

钳表应该没有坏,

网友:
只能说明这个电池已经回天乏术
0V的电池,用正常电压充电,充电电流是很小很小的,想看到大电流,得加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钳表应该没有坏,

量吊扇是有电流的,

网友B:
何不拿万用表测量下直流电流
看电压达到将近14v,是不是电流很小了。。。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
充电器结构很简单

这价格是铝线的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拿万用表测量下直流电流
看电压达到将近14v,是不是电流很小了。。。

应该是电流太小,量不到,换个指针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你的钳表是不能测量直流电流的,只能测个交流,所以你测220有电流,测输出直流就没有电流,用你万用表串联在充电线和电瓶中间测量直流电流看看

网友:
你随便拿个灯泡接到输出线上看充电器上的电流表指针动不?短路一下也行啊,先排除充电器电流表的问题。

网友:
接上电池看看有没有火花不就知道了?  要不找跟线  剥一个丝试试有没有电流  能不能烧断

网友:
这变压器就够沉了

网友:
电瓶坏了有电压也产生不了电流或电流太小显示看不出。

网友:
输出的两根线快速碰一下看

网友:
坏了,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两个电瓶不可能都坏透

网友C:
你这是用的交流档啊,电瓶是用直流脉动电来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的交流档啊,电瓶是用直流脉动电来充的。

楼主的钳表是交流钳表,不能测直流电流的,所以他卡在输出电瓶线前面几乎没有变化,他应该串联那个优利德33的万用表测直流电流

网友:
电瓶已彻底不能用了,电流很小看不出来

网友:
充电机电流表是按充电电流量身 定做的,只有在标准充电电流附近下才正常显示,也不是很灵敏,所以很小电流它就无动于衷了。
所以那个充电机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