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86式扩展插座,改装了一下,比用排插接线板方便多了。

楼主(2024-12-10):
墙上有一个86式插座,是一个单开五孔的插座,原来只有两个用电器时就刚好够用,但现在要增加一个用电器就不够用了。
传统上解决方案只能是加一个接线板排插,这样既占地方也不美观。

搜到有一种86式扩展插座,可以在86式插座上原位升级,完美替换原来的旧插座,甚至可以左右再扩展出去。

买了个双开十孔的扩展插座,拆开看看。

感觉用料还是相当不错的。黄澄澄的纯铜,精准的开孔。
尤其接线是采用收紧压接式,不是粗暴的螺丝头猛怼式(会对多股软线产生致命损伤)。

因为插座外的空间比较憋屈,插座其中一个开关会妨碍一个充电头的插入,只好把开关拆了,取消一路开关。

把左边一路五孔的开关电路短接。

改装后的样子。

这样三个电器都可以插在墙上的插座上了。还有一路两插富余闲置。

是个改装的好东西。感觉家里囤的排插接线板都要闲置了。

网友:
位置紧凑

楼主这三个都是什么电器,别太大了

网友:
铜是黄铜,纯铜是紫铜
不带大功率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那两个三孔的距离过近了吧,怕是很难多插几个,尤其是大功率的设备

网友:
这办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最近到处在推这个

网友:
太挤了很难插满

网友:
插排扩展,以前就有,只是没这么品种多。

网友:
位置紧凑,太挤了!

网友:
又见国际电工……

网友:
方便,有时确实不够插

网友:
国际电工真是各种特价挤入市场

网友:
这种接口不是已经淘汰了吗?现在都是新国标接口,所以走外贸卖到国外?

网友:
国际电工,无孔不入

网友:
国际电工,无所不能!

网友:
这种不符合新国标的,怎么还能卖呢

网友:
太多的插口,也不实用

网友:
不符合新国标呀,怎么还能上市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