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一贴发艺华卫星盒的设置看怎么改

楼主(2024-12-10):
好多年前的盒子,以前向西南方向放的,但是我查了里面设置用的是138KU,但是卫星名字却是TELSTAR-KU,现在有网友好心教我改长城的参数,我只改这个还是不行,改长城平台的参数是要向哪个星用的呢?方向和仰角多少?我网上下载了寻星精灵,但是那个极化角的顶视图什么意思?那是高频头的F接头的角度吗?

网友A:
http://saoing.com/
中国卫星参数表,收138需要高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aoing.com/
中国卫星参数表,收138需要高清机了。

但是网上还有很多标清的卖啊,所以标清可以收哪些星呢?就是看两三个节目也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网上还有很多标清的卖啊,所以标清可以收哪些星呢?就是看两三个节目也好啊 ...

你看看参数表里,现在基本上没有标清台啦。
115.5上有,但是是C波段,5G干扰,下不来。
现在也就134上有3个教育台是标清,可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参数表里,现在基本上没有标清台啦。
115.5上有,但是是C波段,5G干扰,下不来。
现在也就134上有3 ...

是不是所有没有HDMI接口的都不能收高清的?还是说只是接收信号的编码方式?我看网上卖av接口的都说还能看几十个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有没有HDMI接口的都不能收高清的?还是说只是接收信号的编码方式?我看网上卖av接口的都说还能看 ...

好多年前138用普通机器不行了,因为很多MPEG2 的下架了。

换了高清138 大概有30多个台吧。
可看的只有几个国际卫视和中央几个台。

湾 .湾的几个台信号质量不是很强,节目也不好看。

网友C:
收138好像还要把高频头里面的极化片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138好像还要把高频头里面的极化片拿掉

我也看到了说极化片的事,但这个好像没有所说的极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138用普通机器不行了,因为很多MPEG2 的下架了。

换了高清138 大概有30多个台吧。

似乎只能换盒子了,好像高频头要一起换,现在买哪款是最新的或者有保障的?我看有个叫tdx的130

网友D:
左侧的转发器没看到127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侧的转发器没看到12721

我后来发现可以改,已经自己改了,也不行,他们说我的标清已经收不到现在mpeg的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说极化片的事,但这个好像没有所说的极化片

那就是已经拿到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已经拿到掉了

是没极化片比有要好吗?还是要不要极化片看哪个卫星来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极化片比有要好吗?还是要不要极化片看哪个卫星来决定的?

收138要拿掉,中九不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极化片比有要好吗?还是要不要极化片看哪个卫星来决定的?

极化片我忘记了,要上屋顶去看

不换高频头也可以,
有些中九可以支持多本振的,即使不支持,下行频率-本振频率  接收机能覆盖就好。
可能会影响接收效果
看地区场强,赣区接收是正常的,几个HK台信号很差,反正也不好看当初就懒得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138用普通机器不行了,因为很多MPEG2 的下架了。

换了高清138 大概有30多个台吧。

我也看了,这样其实138也没啥好看了,不如地面波整6、7个地方、中央的看看

网友:
138,100.5应该可以收

网友:
我的138的数码专机一直可以正常收看   你这能解专机吗  估计长城平台也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