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头诱骗问题

楼主(2024-12-11):
不好意思,没图。

能不能诈骗小米的充电头?

如有90W和120W的小米充电头,能不能诈骗出足够大功率、给电脑用,大概5、60W左右就可以,外出也方便。

通过 最简单的QC诱骗器,QC3.0 出12V绝对最简单 在90W上,能得到12v(11.98v)。但电脑好像要20v的

网友:
诱骗就诱骗,用那个字眼我感觉容易被监管。

网友A:
能。我的THINKPAD就是用诱骗线出来的。20V3.25A。。足足65W。。但我是买成品的诱骗线。。就是一头是TYPE-C另一头是THINKPAD方头的。。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网友:
但你的充电头要保证可以诱骗出20V。要有这个电压的协议

网友:
电脑如果是c口,默认支持pd协议,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
你这属于电诈啊

网友:
这是重罪,得抓起来

网友:
QC协议要支持4.0的才能出20V,3.0的只能出12V。
PD就2.0就支持输出20V了。

网友B:
小米是私有协议诱骗不出来,只能诱骗充电器的PD档位电压,如果充电器PD档位有20V就能诱骗出来使用

网友:
真没有这样使用过

网友:
这个诱骗挺好可以玩玩,前提是充电头得支持

网友C:
查你要使用的电源(充电头)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看这款电源标示的支持的输出电压与电流;
用该充电协议的受电芯片,按datasheet中获取对应电压的电路做;

比如 PD,ch22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你要使用的电源(充电头)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看这款电源标示的支持的输出电压与电流;
用该充电协议的受 ...

20款USB PD握手协议芯片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301467.html

网友D:
如果是带c口的电脑,直接就能用。我的戴尔用小米67w的直接跑满65w。如果是诱骗出来转接的话,直接用标准pd协议诱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带c口的电脑,直接就能用。我的戴尔用小米67w的直接跑满65w。如果是诱骗出来转接的话,直接用标准pd ...

哦,但试过,联想的本本,使用小米 120W的充电头,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我的THINKPAD就是用诱骗线出来的。20V3.25A。。足足65W。。但我是买成品的诱骗线。。就是一头是TYPE-C ...

联想的,却不成功使用小米120W的充电头。回头搜索看看那样的线

~~~~~

网友:
要用支持PPS诱骗的,就可以让电压高一点,比如20.5V这样的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主要是看数据线性能。

网友:
小米的充电头没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是私有协议诱骗不出来,只能诱骗充电器的PD档位电压,如果充电器PD档位有20V就能诱骗出来使用 ...

以前只知道华为是私有协议,现在小米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