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N600 2263xt longsys颗粒 求大神给个开卡工具

楼主(2024-12-11):
七彩虹 CN600 256G
无法格式化,删除分区后会自动恢复
主控 2263XT 颗粒 longsys ckgd8h5a 01916

网友:
看一下闪存id

网友:
开卡要转接卡的,要几十块,256的二手固态也就70左右,不如这个盘卖了再添点钱换个准新盘

网友:
进开卡模式,随便用个2263XT工具查一下颗粒信息 再确认用哪个工具

网友:
查看ID才知道,不过63XT公开的固件很多,应该是可以开卡的

网友:
主控问题,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三星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63XT/SS/SSV4/SM2263XT_SSV4_PKGU0422A_FWU0407A0_512G ...

用你的工具可以开,拜谢

网友:
进开卡模式,随便用个2263XT工具查一下颗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