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朋友给了一个拆机的Win平板主板,求助主板的屏幕线规格用什么样的屏幕

楼主(2024-12-11):
有大佬知道 这个win平板的 屏线接口母座 是什么规格的吗? 选什么规格的屏可以,线用那种?

红框应该是屏借口,求助这个屏接口的母座应该用什么样的屏线

感谢有知道的大佬给予指点,,我是希望能配个屏让主板显示, 这个主板的C口是不能输出视频,所以我想配个便宜屏用,但是这个屏线接口我就难住了,不知道啥规格,用啥屏线和屏。

网友:
万一主板有问题,屏不是白买了!我感觉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A:
看来楼主准备为了一个主板来配显示屏,貌似还需要电源模块、电池、外壳等等东西,估计折腾下来可以直接买个整套的

网友:
能拆到就凑合上,要买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准备为了一个主板来配显示屏,貌似还需要电源模块、电池、外壳等等东西,估计折腾下来可以直接买个 ...

主板确定是好的、 这个主板上电12V电源 自动开机的。试过的,现在就是屏的问题。
外壳我手上有3D打印机 画个长方形还是没问题

网友:
在某宝上找卖屏的店,发母座接口给客服看。

网友B:
直接飞线出来吧,看起来像edp。要么飞到转接板,要么直接飞个座子直接接屏。板子上那个连接器定义估计不是标准的

网友:
win平板是什么型号,按这型号找屏.

网友:
比较简单的是使用原厂或者仿制的排线

网友:
hdmi接出来看下设备是不是好的再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出来吧,看起来像edp。要么飞到转接板,要么直接飞个座子直接接屏。板子上那个连接器定义估计不是 ...

不行飞线也可以 这个方法不错,edp 我看看定义去,

网友:
先确定自己有焊接能力以免鼓掌扩散。

网友:
小心 以下的故事
一天下班路上看见路边掉了一扎芹菜,然后捡来一想有了菜的买个锅,有了锅得弄个厨

网友:
记得有坛友捡了一截铜丝,后来手搓了一把卡尺

网友:
自己手搓一条

网友:
感觉没有价值了   当然喜欢折腾的另说   哈哈

网友:
排线接口不一样

网友:
又不知道品牌和型号,确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