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LQ-680K针式打印机断针维护

楼主(2024-12-11):
断了2根,先找了个头,直接更换,看下针能不能自己更换下

故障

拆开

2根断针

找个头

正常

网友:
还是有备件机拆爽

网友A:
你这直接换了打印头,我以为你要换打印针呢?
断那两个不影响用,看的明白字就行

网友B:
换头不算能耐,一般都是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直接换了打印头,我以为你要换打印针呢?
断那两个不影响用,看的明白字就行 ...

打印帐单的,个别看不清楚,没有针,先更换打印头,针没有换过,不知道好不好换

楼主:
没有针,直接换,等针到了直接在慢慢换

网友:
这种打印机   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不算能耐,一般都是换针

没有换过,目前没有配件,为不影响使用,换头先,针到了在尝试,看了别人换过,感觉有困难

楼主:
没有换过针,现在是换头,针不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针,直接换,等针到了直接在慢慢换

换针再发一帖,就想看换针哩,你这搞了个整体换!

网友:
旧头可以回收,能换35块好像...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网友C:
以前喷墨打印机的打印头价格跟新机差不多,这个针式打印头总成估计也不便宜,能换针的当然首选换针。

网友:
一般都是换打印头的。。。

网友:
现在不用机打发票了,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有备件就是好。不耽误事,还能买针回头再修好了当备件。

网友:
只有打发票的再用吧

网友:
换头简单,换针一般人换不了。

网友:
这个与爱普生1600K的打印头差不多,可以拆旧换新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喷墨打印机的打印头价格跟新机差不多,这个针式打印头总成估计也不便宜,能换针的当然首选换针。 ...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一百多块钱,比买新打印机便宜多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