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瓶车安装个车灯,天冷骑车安全多了。

楼主(2024-12-11):
天冷了暗的早,车子原本的灯不是那么亮关键是位置正好被前车框的书包给挡住了。所以就想着要加装一个框底灯,看到有一个黄光和白光的灯就选了这款的三线灯。正好还有汽车上的无损取电冷压端子,这样就不会让线路那么乱了。打算是安装在前叉挡泥板位置,但原配的支架不能正常调节还嫌是铁的容易上锈所以就用闲置的不锈钢砧板改造了一个能调节角磨的不锈钢支架。安装就是拆了个仪表而已,尽量用一根线不打算二次再接线一来安全二来也整洁许多。(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 说明)

网友A:
这种车灯不防水,还是要做好防水措施才行,而且表面温度很高,有80℃左右

网友B:
手工搓的,照路面,平射对面都很刺眼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给电瓶车安装个车灯,天冷照着骑不会冷了!

楼主:
正好拆开了,顺便把之前的仪表插头给安装上。还有之前留下的转把也给换新了,因为旧车子尽量是少拆装天冷一来不方便二来也可能有二次损坏。

买了一套2.8mm的冷压端子以为是足够了,但真到用的时候转把规格又是不相同的还是破了线用上了焊接。

想着拆开调整一下欢乐表,居然不能用普通的螺丝刀说是要用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给电瓶车安装个车灯,天冷照着骑不会冷了!
...

感觉像是安装了“取暖灯”,但这样电瓶怕是要立马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搓的,照路面,平射对面都很刺眼

是的角度很重要,之前是装在车框支架下是仰天的后面就改到了前叉上。不做流氓灯,只照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灯不防水,还是要做好防水措施才行,而且表面温度很高,有80℃左右 ...

安在车框底下防水稍好些,大功率的LED真的是很烫很烫。工作了一小会,之前手摸过的地方会出烟。。。

网友:
这个灯看着很亮

网友A:
这灯还有白光远光的,貌似你没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还有白光远光的,貌似你没用上啊

是的,三线的灯。黑色线接地、红色线远光黄色线近光。用的遥控器开电瓶车,要插上钥匙拧到远光才会亮白光的。

网友D:
后来才发现是专业修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来才发现是专业修车的

是的,不会修车的垃圾佬不是好老豆

网友E:
安灯了,里程会不会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灯了,里程会不会缩小?

当然会影响续航,但功率就那么点和安全比起来那么点电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F:
装的很棒,活干的漂亮,点赞

网友G:
给电瓶车安装个车灯,天冷骑车安全多了,天热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电瓶车安装个车灯,天冷骑车安全多了,天热了也一样。

主要是天冷了暗的早,接娃时候能看清路也让别人看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的很棒,活干的漂亮,点赞

带娃车,安全第一。原配的车头灯容易被挡住,装车框底下不照人只照路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