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开了神州LPl10笔记本键盘,但是却花屏直至黑屏了

楼主(2024-12-11):
就是这个本子

之前发现bios不能存贮,cmos电池没电,就拆开换电池,可是所以螺钉都取下了,后盖还是打不开,看到键盘底下还有螺钉,

坛友指点,原来把键盘上边的“压条”才撬起才掀起了键盘,

键盘排线黏在壳子上,电吹风加热10多分钟才分开胶贴,拨开排线锁终于取下了键盘

我的个天爷原来键盘下还有7颗螺钉,

拧下7个螺钉,拨开触摸板排线锁,塑料壳子取下了于拆到电池,

剥开电池蓝色塑料皮,一个2032、3v纽扣电池,0v电压

找了一个2016、3v电池换上

换上新电池,可是再开机出现biso菜单后还没来得及看电池咋样,就是很多横线(花屏),再过一会就黑屏了,按电源按钮关机再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黑黑~~

网友A:
排线没有插好,重新检查排线啦。

网友:
这是在折腾废物的,太老了的上网本,即使是好的,你用用就不想用了

网友:
你确定这是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没有插好,重新检查排线啦。

谢谢体示。
刚开机有完整bios画面,稍后花屏、黑屏,不太像排线接触问题,怀疑散热问题而过热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这类笔记本没折腾的欲望,性能=能开机。

网友:
重新拆装一遍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2楼的大侠说得对。重插排线。说不定有惊吓。

网友B:
10多年前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买的神州的、品控不行啊。15.6寸屏、当时买100800元、用了1年就会偶发黑屏死机、去维修站搞不好、寄回厂家修回来还是偶尔会黑屏死机、南北桥虚焊还是啥原因不知道,后来换了新电脑、神州就拆零件玩了、现在还剩个15.6寸屏幕、改了个小电视、、、

网友:
把那块弄短路啦!!!

网友C:
我怎么记得前几天这个上网本刚拆过呢。。。

网友:
很多本子的屏幕下面都有排线,看看是不是没有插好

网友:
老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阿童木的笔记本  感觉开机能开机   一使用就卡死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买的神州的、品控不行啊。15.6寸屏、当时买100800元、用了1年就会偶发黑屏死机 ...

100800,这是啥笔记本啊,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前几天这个上网本刚拆过呢。。。

拆过,是打不开后盖,发的帖子。

网友:
大把背壳螺丝在键盘下面的,基本上键盘扣上去或者俩螺丝固定

网友:
很多旧机内部老化严重,不拆还能勉强开机,一拆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