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悦NSB-X50;500W桌面电暖风,24V风扇电路太简单,35V220μF怀孕了~

楼主(2024-12-11):
之前的那个不转了,这个打开也一样35V电瓶怀孕了,还剩余94μF。24V风扇电路怎么改一下?

网友:
阻容的电路很简单了,怎么改啊,还能更简单吗

网友:
暖风机用着不 错,就是频繁开关的话,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应是想阻容的电路改更复杂的吧

网友:
我有一个那发热芯

网友:
阻容降压给24V风扇用,够简单的。

网友:
35V电瓶怀孕了??是电容吧。24V风扇电路楼主想怎么改?

网友:
阻容的电路本身就简单,够用即可

网友:
看来烘衣机用变压器算良心的了,竟然还用用阻容给风扇供电的

网友:
一般小家电,都是用阻容电路供电,结构简单成本省故障少。

网友:
35V电瓶怀孕

网友:
再怎么说也用上了PTC陶瓷发热体,比发热丝强了好几个档次!不过这种桌面暖风机对着脸吹只会头脑发热,脸上的皮肤越吹越干

网友:
这个电池短命

网友:
告诉你,买个烘干机主机,更高效率

网友:
35V电瓶怀孕了?

谁干的?!嗯?

网友:
小风扇也是易损件之一了

网友:
桌面上用整个吹,不得干燥死啊

网友:
PTC的,还有温度保险。

网友:
这种暧风的风扇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玩意对着吹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