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山拆解:新讯WR800随身WIFI简易拆,貌似可以安装SIM卡,怎么样

楼主(2024-12-11):
昨天那个随身WIFI,仔细观察了一遍,发现靠近后盖位置有个小槽,果然与以前的老式按键手机类似的设计。

揭盖而起,躺着一块3.8V 2100mah的手机电池,取下后,中框与前盖之间还有六颗十字螺丝固定,不用22合一的简易螺丝刀拆掉,扣开前盖。
中框上TYPE C口对着的一边还有两个塑料卡扣卡住,轻松打开,卸下主板。
芯片部分有铁皮屏蔽罩就不拆了,似乎这个原设计是带SIM卡槽的,那么就有可能是可以用4G卡吧?不过怎么操作还不懂。
试着接通电源,倒是有一个带ID的WIFI名称,可是要密码,与后盖上的WIFI名称不一样,暂时装回去,看看后续有什么建议吧。
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简单来看就是一个 没有屏幕的4G手机吧   开机自动开启热点

网友:
随身WIFI看着不 错,带电池能插卡

网友:
扫码试试...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网友:
找个淘汰手机插卡开热点不就OK了嘛、、、

网友B:
没有密码或者密码错误比较麻烦,感觉就没有想让别人再利用

网友:
可能带云控,需要更改串号 去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密码或者密码错误比较麻烦,感觉就没有想让别人再利用

会不会可以通过重置键清除WLAN的设置,就像无线路由器一样恢复到默认的ID及密码。。。

网友:
就是一个无屏幕的4G手机开着热点而已了

网友:
可有人改造成功过?!

网友:
插张卡上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看就是一个 没有屏幕的4G手机吧   开机自动开启热点

用高通410或mt6752的确是是这样,但现在一般是不带安卓系统的asr1803或中兴微zx297520

网友:
有强云控。破解起来很麻烦。不好搞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尝试了reset重置,果然可以找到后盖上的WLAN名称,但不过无论如何都接不上,估计是原机主微信充值欠费了吧。。。
不如另外一个最近捡到的随身WIFI,那个倒是重置后可以连接上网使用,尝试扫描看看余额等信息还需要调用我的完整信息就暂时不继续填了。
这个就当得一个电池加一个外壳、按键,其它件看情况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