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洗衣机两脚水位传感器 拆解及电路试验

楼主(2024-12-11):
盛水桶有个气管将水压导入气膜腔,气膜带动磁芯运动改变了电感量,导致频率改变,有的甚至能通过频率变化速率感知进水快慢,比单纯的开关式水位传感器(基本看不到了)精度高,能实现更多水位选择(比如10档),选择范围大从而更省水。
电感侧并有电容,试验电容与其并联50+10=60n,电感1100uh谐振在19.55khz,活磁芯由薄膜带动调整电感量最低低到14khz左右

补充内容 (2024-12-16 08:17):
此古老电路本用于测试电感,只需频率计测出频率,根据谐振公式算出电感量

网友:
我曾经用这款水位器作水位传感器,可以玩一玩用一下,实际应用却不推荐。

网友:
与原厂的对比性能如何

网友:
支持楼主,实践得真知!!

网友:
这种传感器不容易坏吧

网友:
主要是换上耐用不

网友:
原理就是频率变化吗

网友: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网友A:
是水压改变磁芯的位置来发出信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压改变磁芯的位置来发出信号的吗?

盛水桶有个气管将水压导入气膜腔,气膜带动磁芯运动改变了电感量,导致频率改变,有的甚至能通过频率变化速率感知进水快慢,比单纯的开关式水位传感器(基本看不到了)精度高,能实现更多水位选择(比如10档),选择范围大从而更省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盛水桶有个气管将水压导入气膜腔,气膜带动磁芯运动改变了电感量,导致频率改变,有的甚至能通过频率变化 ...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到了些原理知识

网友:
原来洗衣机是靠这个感知进水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