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长城固态移动硬盘悲剧了,变成RAW格式了。。。

楼主(2024-12-11):
手里一个长城固态移动硬盘,用得不多,昨天插到电脑上一看,只有盘符,容量是0,悲剧了,变RAW格式了。

打开DG,提示“Err1:函数不正确”。也是无解。
搞不清楚原因,也许可能是不规范拔插的原因导致的吧。

SSD里也没有什么重要文件(一般也不会放重要文件),也懒得恢复文件了,重新分区格式化。
扫描了一下坏道,找到3个,都修复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每次扫描出来的坏道数量都不一样,但有几个坏道位置是固定的,那应该肯定是坏的了。

然后复位坏扇区记录,把三角形警告标志清除了。

扫了一下SSD速度,作为U盘,这速度也够用吧,不奢求了。

主控是啥?RTL9210B-CG

反正固态硬盘是复活了。别放重要文件就是了。

网友A:
看看什么主控,也许可以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主控,也许可以重开卡

就是看不到是什么主控。有没有别的工具可以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不到是什么主控。有没有别的工具可以看到?

拆开固态就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不到是什么主控。有没有别的工具可以看到?

M.2的盘就扒开贴纸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固态就可以看

因为已经重新分区格式化可以用了,所以就没有拆它了。

网友B:
这个牌子最好不要买,以前用过一个长城U盘,没几次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最好不要买,以前用过一个长城U盘,没几次就坏了

已经买了。将就用吧。

网友C:
固态硬盘哪来的坏道,那个是扫描机械硬盘的,用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寿命啊

网友D:
固态硬盘扫坏道?

网友:
公司维护小伙也说有好几个固态有坏块

网友:
我有个金士顿的8gU盘,十多年没通电。插上不认了。

网友:
这是螃蟹的主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哪来的坏道,那个是扫描机械硬盘的,用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寿命啊

...

寿命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扫坏道?

反正是顺手扫了

网友:
这个只是用的是螃蟹的桥接,主控需要用另外的软件才看得到,或者是拆开盒子看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哪来的坏道,那个是扫描机械硬盘的,用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寿命啊

...

这软件也太二元次了吧

网友:
应该还能开卡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