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手机钱包模拟食堂饭卡,显示完成,但是不能刷卡?

楼主(2024-12-11):
我的是老款荣耀50,模拟食堂饭卡,显示完成,但是不能刷卡。
但是同事的新手机,MATE70,就能够模拟,能够刷卡。
这是什么道理,
或者装个第三方的钱包?
有朋友有建议吗

网友:
以前试过电梯卡,用手机也是显示复制成功,但是无法使用,因为有加密,需要更高级的制卡器就可以,最后花了10块钱买。

网友:
卡有加密,复制不完全。食堂制卡那里能给你写入的话,手机拿去让他们制卡机弄

网友:
老款手机不支持复制加密卡,新款手机支持了,小米手机也是同样的问题,老款的都不能复制加密卡,新款的就无障碍复制!!

网友:
同样的饭卡,我小米手表能复制用,小米手机却刷不出来,也是奇怪

同事菊花也是不行,有一定概率的好像

网友:
我自己本身就可以制卡.也买过破加密的来实现批量复制方便使用.但是偶尔也会遇到不行的.实在无解

网友:
加密卡,先解密后再复制

网友:
不是技术上不行,是要求你换新手机

网友:
复制的信息不全,也就是所谓的加密
我用小米的复制显示信息是两串字符,用华为的复制再读取,只有前面一串,后面的都是0,也就是缺了一半的数据
估计是手机系统的问题,不让你复制加密的卡

网友:
应该和门禁卡类似,普通卡都可以复制成功使用,但是加密的卡就要更好的设备复制了

网友:
卡有加密,复制不完全

网友:
加了密的不行,我在淘宝买的解码器想解小区门禁也不行

网友:
加密的方法多,解码器里的算法不全就无法复制

网友:
有一定概率的好像

网友:
还不如复制银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