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风扇灯拆解

楼主(2024-12-11):
拆解了一个风扇灯,遥控器找不到了

楼主:
风扇灯全图

网友A:
5个继电器,5个可控硅,怎么能有这么多路?

网友:
应该有不同灯光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继电器,5个可控硅,怎么能有这么多路?

差不多吧,我家的风扇灯,风扇6个档位,灯也有多种组合。

网友:
顺遥控接收头下面的电路找到控制集成块,根据芯片型号买对应的遥控器

楼主:
中间这个有一个净化空气的风扇,还有一个蓝牙音箱,灯

楼主:
大家有知道这款遥控器哪里有卖的吗。我也没见过这个遥控器

楼主:
这是蓝牙音箱

楼主:
好的,抽空再拆开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将灯打在风扇上

网友:
第一眼看下去还以为是消毒柜电路板了

网友:
现在好多是这种灯和风扇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
看线路板,还挺复杂的,这东西继电器也三四个。

网友:
五个继电器可真不少

网友:
继电器控制比半导体控制故障率高很多,但是更换方便

网友:
板子用料不错,手机支持遥控的话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对应的型号,或者一家代工厂代工的也能通用的,设置好后买个学习型遥控器就能替换了。

网友:
控制板肉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将灯打在风扇上

以前就有,早期固定叶片吊扇灯简单耐用。新款是离心力伸缩叶片,担心齿轮老化,联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