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使用16年的橱柜钢拉篮为抽中抽铝合金拉篮

楼主(2024-12-11):
16年前装修橱柜内灶具下配的钢拉篮越用越不舒畅,闭合不够。没缓冲,关上后没几小时自己裂开缝隙。

碗篮只能放小盘子,2年前已改造过把前面放碗的钢条全给切了改平面好放各种碗

两个拉篮的开启长度也不行,只能拉开一半。配给你的都是便宜货,深度也不行只有400mm。

我的700的柜体,花388买个铝合金抽中抽。

平蓝有个由内向外的凹坑,应该是出厂就磕到。影响不大

拆旧的

门板还要留用

柜子里是真脏

下岗,碗篮直接扔,平蓝还能再利用

打扫干净

比划一下大小,没有自己用板材做的抽屉利用率高。但自己做的不防水。

导轨离柜体边20mm

我还特意买了美固的导轨专用不锈钢螺丝来装3.9*16规格

上层导轨用下层抽屉的门板来定高度,但碗篮上方柜体有个石英石的下探。再下放20mm

碗篮锁上导轨,两侧调节螺丝拧松,多抽拉几次滑动顺畅,拉篮居中就可以把各处调节螺丝锁死

发现柜体底板被洗碗锅水泡开了些,贴层防水膜

安上下层导轨

测量实际位置,算出门板挂件位置

门板挂件上有调节高低的螺丝

调整完毕

网友A:
如果是不锈钢拉杆,一般都是201不锈钢或者更低规格的。304的很少,也特贵。
铝合金的用不久下面会水痕很明显,且基本擦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锈钢拉杆,一般都是201不锈钢或者更低规格的。304的很少,也特贵。
铝合金的用不久下面会水痕很明 ...

看到有专门的抽屉垫纸,食品级塑料的。买上预防一下

网友:
面板在,里面装的可以宽敞一些,还是自己改造很实用。

网友:
改的不错,面板完美

网友:
楼主很有新意,非常不错

网友B:
好奇有没有另外的滑轨可以选择,感觉空间利用率也不是特别高,两边都没利用上,我家那个也是这样

网友:
光觉得好,就是不知道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有没有另外的滑轨可以选择,感觉空间利用率也不是特别高,两边都没利用上,我家那个也是这样 ...

空间利用率高的就简单的三节轨,其他轨道要么牺牲高度,要么牺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有没有另外的滑轨可以选择,感觉空间利用率也不是特别高,两边都没利用上,我家那个也是这样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264-1-1.html,做的储物柜抽屉就是用三节轨,宽度牺牲26mm。不采用免拉手设计的话,高度基本没浪费。

网友:
拉篮确实方便,值得折腾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