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柴油锅炉的控制器,大家帮忙解读一下此电路

楼主(2024-12-11):
有一个老式柴油锅炉的控制器中有一部分电路,其中的功能基本清楚,但具体的电路工作原理不是很明白,哪位专业的朋友帮忙解读一下。

电路的功能是当Rx(光敏电阻)从大阻值(10m以上)变为小阻值(10欧姆左右)时,继电器K1吸合,控制相应的触点闭合。其中不明白的是:
电路中用了一个三端器件,不清楚是什么器件,通过万用表测量像是三极管,但不知型号,上面丝网印刷RBL G9 ,在自绘的电路中暂且画成了三极管,此电路供电是220V
的交流电,各关键点的电压经测量已列在图的下方。这样的电路用220V交流电供电,懂行的朋友请帮忙解读一下,控制电路的控制过程。

网友A:
你确定这三脚器件是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
这不合常理啊

网友B:
纯属猜测:
Rx高阻值,三极管1,3短路,K1无电流。
Rx低阻值,1,3断开,K1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三脚器件是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
这不合常理啊

是的,所以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一般三极管控制的话多数是在直流电路中,这儿却是交流电路,所以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属猜测:
Rx高阻值,三极管1,3短路,K1无电流。
Rx低阻值,1,3断开,K1吸合。 ...

是的,电路线路不复杂,但具体原来搞不明白。

网友C:
你确定这三脚器件是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这个原理图是不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三脚器件是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这个原理图是不对的啊

线路实际是这样接的,所以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D:
Rx(光敏电阻)从大阻值(10m以上)变为小阻值(10欧姆左右)时,继电器K1吸合,R1阻值1M,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还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光敏电阻)从大阻值(10m以上)变为小阻值(10欧姆左右)时,继电器K1吸合,R1阻值1M,三极管的基极电压 ...

不知道这三端器件是不是普通三极管,用仿真电路也仿真不出实测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