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古董级别四位半玩耍:MASTECH MY65

楼主(2024-12-11):
是不是里面的大块元件可以皮实耐操,精准度更好呢?反正归零很容易。10uV分辨率应该没有问题。太厉害了。

唯一缺点是胶皮味道大。不应该的。难道是使用了劣质的材料?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行家。

网友:
不是应该先拆为敬么?

网友:
很新的,品相很好

网友:
没让看内部,看个外表。

网友A:
我有一台三位半的MY60。这表就是这样子。

网友:
建议玩玩众仪的一些表。分辨率1μV 还能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三位半的MY60。这表就是这样子。

感觉3位半的液晶屏字体大了许多

网友:
华仪的,性能不错,我手里还有两块古董表

网友:
不拆开什么知道是不是新版(贴片)古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