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没人说过的万用表实用技巧,这是区别小白的标志性动作

楼主(2024-12-11):
黑色表笔用左手握持

我做学生时没人说过,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区别小白的标志性动作。

网友A:
中国人都会用筷子哈,为啥要用左手握黑表笔我是小白。。。有啥区别么

网友:
说得对,左手持红色表笔会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都会用筷子哈,为啥要用左手握黑表笔我是小白。。。有啥区别么 ...

高级工程师都是这么拿的。而且如果看你不分,他们就会投来鄙视的眼光。

网友:
没错,小粉红们都不这样做的

网友B:
主要是很多时候,黑笔接在地,红笔到处测电压。用右手持红笔,比较灵活。实际上看自己爱好。

网友:
或许我们可以把医学专业问题交给脑神经与认知行为专家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很多时候,黑笔接在地,红笔到处测电压。用右手持红笔,比较灵活。实际上看自己爱好。 ...

根据自己喜好,比如左撇子
黑表笔我一般用个夹子夹到地。。。。。。

网友:
没事,我是小白

网友:
吃饺子不蘸酱油都判了,你左手拿红表笔几个意思

网友:
本来就是啊 右手持红找测量点稳准狠

网友:
从来不区分那个手握那个笔,都是闲得慌。

网友:
我都把那个环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工程师都是这么拿的。而且如果看你不分,他们就会投来鄙视的眼光。 ...

这种人应该是思维呆板,高级工程师职称来路不正

网友:
这是为了水一贴?

网友:
这里的弟兄们都是自己做表笔用

坚决鄙视那些不自己做表笔的高级工程师

网友:
水平高低不在哪只手拿哪个笔,在于测的时候对电路和仪器心中有数。

网友:
左手拿黑表笔右手拿红表笔去测量220V一样给你零分。

网友:
一脸懵逼的来,一脸懵逼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