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头灯比较不伤脑袋?

楼主(2024-12-11):
头灯戴在头上时间稍微一长,脑袋就不舒服,

大家有同感么?
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带安全帽上

网友:
你得有个让你忘掉头灯的事在做着,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夜钓

楼主:
你用的头灯是安全帽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安全帽上

对,安全帽再戴别人头上,完美红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头灯是安全帽款?

我近视,以前把小手电绑眼镜腿上用过。因为不知道你的用途,所以没做推荐。
不知道淘宝有没有卖夹在眼镜上的灯。自制也容易,买那种带灯杯的灯珠。

网友:
你要先说明用途,近距离还是远距离,钓鱼还是探险,巡查还是检修,我买过好多种头灯,说出你的具体需求可以帮你看看。钓鱼:山力士H120帽夹灯,探险买长续航放在安全帽上的,寒冷地区买电池和头灯分离的。偶尔用用买用AA\AAA电池的,长续航有18650、21700电池的,桌面检修可以买小射灯。根据自己的使用时间需求拣最轻的买。

网友:
把头灯戴在别人脑袋上

网友:
根据自己的使用时间需求拣最轻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