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NET 随机数生成器与时间有关

楼主(2024-12-11):
给信号增加 随机噪音信号,结果发现:

for 循环内调用随机数生成器,生成的随机数非常接近;噪音信号几乎是个恒定值;

for 循环内调用随机数生成器时,延时 100 毫秒,生成的随机数就大不相同; 噪音信号就真正【随机了】;

如图所示。 和大家共享!

网友:
默认的随机数种子本来就是系统时间毫秒级别的,如果你要在for循环里面获取到不同的随机数就不要每次都new新对象,共用一个random对象来获取随机数,或者在new random的时候设置一个随机数种子,我一本是用guid和哈希值来做种子这样肯定就不会重复,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哈希数做种子然后共用一个random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