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能不能接猫或者路由器?

楼主(2024-12-11):
能不能接猫或者路由器,可以得到wifi?让手机为可以上网?

网友:
那个叫“中国广电”

网友:
交了上网的费用就行,否则就是做梦!

网友A:
前提是你得开通这样的宽带。确实有用有线电视同轴电缆拨号的猫。

网友:
有的,最早我用的就是广电猫,同轴插上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得开通这样的宽带。确实有用有线电视同轴电缆拨号的猫。

我们这广电新开户也是光纤了,配了一个光纤转同轴的转换器

网友:
开了服务就行,没有账号搞不了

网友:
像宽带网线一样,你有网线和路由器还得有账号密码

网友:
就算有,信号也不理想.电视带的都是很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