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频头是不是掉了极化片?

楼主(2024-12-11):
盖子老化碎了,不知道是不是掉了东西出来没注意,看别人来的高频头有片东西在里面,我这个也十多年了可能也有只是我没注意吗?可以直接切块胶塞回去吗?

网友:
如果信号没问题就不需要极化片,否则可以用类似的塑料片剪一个放进去试一试。

网友:
对于卫星信号是   水平极化 和 垂直极化的  就不需要极化片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极化片

网友A:
这是ku波段的偏馈LNB吧?视接收信号性质而定,如果是圆极化的信号(常见于中九直播星),则需要加入极化介质片;如果是接收普通线性极化的信号,则不用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ku波段的偏馈LNB吧?视接收信号性质而定,如果是圆极化的信号(常见于中九直播星),则需要加入极化介 ...

正解

网友(2025-02-17):
春节之前在实体店买了一个中星6B(E)的抗5G高频头,房顶放了5年的大锅又服役了。看这颗卫星最主要是省钱,不用升级,瞎折腾。

网友:
主要是省钱,不用升级,瞎折腾

网友:
这个就是这样的,极化是由上面两个探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