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神们:SM3280生产设定初始化失败Fail,请教有办法修改吗?

楼主(2024-12-11):
生产设定初始化失败Fail(ISP can't be found)

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黑片工具没这个颗粒ID。没明白为啥不用正片慧荣工具开来着。正片能支持SanDisk 15139 128G 15nm MLC

网友:
增加曝光率,zsbd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工具再试试,就是不断地试试,说不一定那个工具就能开卡。

网友:
用正片工具开吧,除非是闪存要拉

网友:
正片  黑片  工具    都来一遍

网友:
自己添加一下参数就可以了,如果颗粒不是很烂的话,用正片工具更好

网友:
3280可以用黑片工具吗?

我以为只有3281才能用黑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