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动车充电器盒子做一个维修插座

楼主(2024-12-11):
一直想做一个维修插座。正好上周从小区电动车房检到一个废弃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拆开看盒子做工不错,而且固定螺丝在四周,正好可以当维修插座的盒子。
于是就着手采购配件:除了德力西漏电保护器在京东买的,其它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做完后感觉效果还不错,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因为充电器盒子比较窄,怎么布局费了一番心思,这是刚开始的布局。

把灯泡作来独立的插座外置,这样不占用盒子的空间。

开始动手,开孔工具就是电钻、钢尺、铅笔和电工刀。
先开一个插座孔试试,插座是卡扣式的,装上还挺紧。

再开漏电开关孔,别看漏电开关孔不大,但却是最占空间的元件了。

盒子壁比较厚,先用铅笔先画好线,然后用电钻四周钻上小孔,再用电工刀撬开和修边

装上漏电开关,效果还不错

用上面的方法再开其它孔。
本来不准备装电压电流表了,但后来想想还是装一个效果好。
把左边的三孔插座换成两孔的,大开关换成小开关放左边,这样上部的电压电流表的空间就出来了。

开始接线

完成接线并固定。看内部接线情况还是比较紧凑的!

完工的样子。
灯泡座外置,这样不占盒子的空间,而且不用的时候可以拔下来。灯泡座淘宝上也就1块多钱。

市电输入插座

背面,就是雅迪电动车充电器的原貌

送电,把漏电开关当电源总开关,带漏电保护功能。电压表显示市电电压。

左边开关拨动到上面是检测保护,拨动到下面是直通。插座短路测试,灯泡亮!

贴上标签,完工!

(全文完)

网友:
充电器里的板子去哪里了呢?

网友:
还有空间,可以加点别的东西

网友:
这个盒子找的好,有进线有出线口,方便。

网友A:
试过这个,开孔比打很多孔好,要快

网友B:
空开突出来太多了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就是没空做,需要用的时候才想起来,都是串灯,成品也要百多块钱。看来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这个,开孔比打很多孔好,要快

谢谢,马上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突出来太多了

空开到底了,没办法。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我的维修插座装了个继电器,可以用脚踏开关控制点开,也可以手动长开

网友C:
把表头换成带功率和电流的

网友:
电钻室亮点

网友:
盒子小了点,没有了扩展的空间

网友:
壳子画好线,找块厚铁片,直边的那种,沿着线路用双面胶贴上去,然后再贴着铁片钻孔,小刀修边,最后拿掉铁板,你会得到一个很方正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头换成带功率和电流的

空间不够啊!不过我这个表头虽然显示两行,但第二行是可以切换显示电流和功率的。只不过切换按钮在背面,操作不便,所以平时就只显示电流了

网友:
至少半天功夫哈哈,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
维修时方便了,盒子用的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不是透明白炽灯泡容易观察灯丝状态吗?
我担心灯泡容易磕碰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