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米一代网络收音机的拆机维修喇叭,进入系统程序

楼主(2024-12-11):
看了坛友的一个帖子,发现有这么一个东西,于是在闲鱼上拍了一个

到手通电,灯亮,
没有任何声音,
可以通过米家APP设置联网

拆机,发现是喇叭坏掉了。。。
在论坛搜了个帖子,学着维修喇叭失败。。。

找了个小喇叭暂时替代

找了几个喇叭,都不合适

2寸,3CM的喇叭

第二天,拆了个蓝牙音箱,发现它的喇叭虽然是不是内磁的,但真合适

磁铁是4CM的, 淘宝搜了下基本是4欧 3W的喇叭
4欧5W的喇叭磁铁多是4.5CM的了,就放不下了。

7688KN的SOC

MT7688K
MediaTek MT7688 產品家族整合了 1T1R 802.11n Wi-Fi 收發器、580MHz MIPS® 24KEc™ 中央處理器 (CPU)、5p FE 開關或 1p 高速乙太網路埠物理層 (Ethernet PHY)、USB2.0 主機、PCIe、SD-XC、I2S/PCM 及多個慢速輸入輸出 (I/O)。MT7688 提供兩個操作模式。MT7688K 內建 8MB 記憶體,提供小型路由器、中繼器、物聯網橋接器、儲存器及音訊應用的 eCos 統包方案。客戶可加入 802.11ac 晶片組,以建立 802.11ac 同步雙頻物聯網閘道器。MT7688A 的物聯網裝置模式可支援更多的週邊設備,例如eMMC、SD-XC、SPI slave、3 UARTs、PWM 及其他通用輸入輸出 (GPIO)。MT7688A 已通過為不同 Homekit 裝置及橋接器而設的 Apple Homekit 附加品認證。

Specifications
CPU & GPUCPU Type
MIPS74Kc

CPU Bit
32-bit

CPU Core
Single (1)

CPU Frequency
Up to 580MHz

ConnectivityIEEE 802.11
Wi-Fi 4 (n)

Wi-Fi Freqency
2.4GHz

Antenna
1T1R

External FEM
Yes

Ethernet
5 port Fast Ethernet Switch or 1 port IoT mode

PCI-Express
Host

USB
USB 2.0 Host

I/O
GPIO, I2C, PWM, UART(3)

Hardware FeaturesDRAM
16b DDR1, 16b DDR2

Flash
SPI

Audio Interface
I2S, PCM

SoftwareCrypto
AES 128/256

OS
eCos, Linux 2.6.36 SDK, Linux 3.10 SDK, OpenWRT 3.10

Bundled PlatformOptions
MT7688A: Full function with external DRAM
MT7688K: Embedded 8MB DRA

功放,看这个4个大电容,绝对可以推的动5W的扬声器。

触摸控制芯片

ALC5616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立体声通道I2S接口音频编解码器。它可以从模拟输入或数字麦克风输入传输数据,也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输出到耳机输出或线路输出
I2S接口音频编解码器

ROM是4M的,可以读出来

拆来拆去刚接喇叭线折断了,又换了一个喇叭

进入系统
1,用米家APP 设置好连接到无线路由器
2,打开电脑的自带的TELNET,方法 开始-运行-CMD 输入 TELNET

可以看到帮助

输入O  连接到小米收音机的IP

帐号admin 密码空

进入系统

可以进行测试了
可以看到的几个目录

PLAYER 是收音机的播放软件

SHOW 命令可以显示以前存储的电台地址,

其它几个命令 是暂停,播放,上下曲

在其它目录还有些其它的命令

用编程器读出固件 ,
可以确定有
UBOOT
ECOS系统,不是OPENWRT了

在这个地址380200开始存放的是电台的网址数据。

我的目的就是改写这些电台地址数据

测试下这个命令好像没有什么用

这个是可以播放的电台的命令,成功播放后

运行中的程序

在OS 目录下有个SPI 命令,可以对25Q032的ROM进行读写

对读出的数据 和 编程器读出的固件进行对比,
高低位的排版方式不一样, 数据一致。

但是有个问题 SPI 命令读不了2M以上的数据
2M以上的数据全回到了0地址。

而电台的网址数据放到了380200的位置上。

先上传一下读出来的BIN吧。

网友:
这个。。。。。。大电容与5瓦功率输出有必然联系嘛?

CS8323才是输出功率的主要因素吧

网友:
没有看到最终的修复成品图,不开心

网友:
佩服佩服,就喜欢黑底白字

网友:
貌似玩这个的人不多

网友: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学习了。就是联网地址不会自动更新么?

网友:
小米还出过网络收音机?我只知道第一代网关内置了网络收音机。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linux系统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修好后音质还是有变化?

网友:
心心念这个东西,最初的网关没有内置收音机,在众寿阶段我就买了这个收音机,结果到手还没听几天,发布了新网关, 买了新网关,发现内置的有收音机。然后就吃灰了,最浪费的小米产品。后来发布了那个大砖头互联网音箱,贵的吓死人,又心心念很久,然后智能音箱时代来了,大大小小家里每个房间都有了智能音箱。唉,时代的眼泪,初代产品都是小白老鼠。现在的智能屏越来越贵,功能看着越来越诱人。

网友:
还要自制喇叭吗?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一代的Mini音箱?

楼主:
给写死了,算了放弃了

网友:
这东西原厂都放弃了的

网友:
我用我的二代试了,TELNET这招行不通了,用SSH去连接23号端口出不通,网上搜了一个端口扫描工具,前300个端口扫不出结果,300往后的,一扫就停止响应,给背面的TX上飞了线出来,接USB转TTL到电脑,用串口工具查看背面的两个串口输出,一个会一直输出但是是乱码,另一个在拨动控制杆时,会输出一个?,反向拨动没有输出,按压也没输出
技术不够,改固件的想法彻底放弃,我还是走换主板的路线得了。
另外二代的流媒体地址,起始位置与你这个一样。

楼主:
我也放弃了,这相当于是得自学大学一门专业课

楼主:
串口输出要设置速度115200,其他乱码
拨动开关估计是有个口和串口2复用脚了
触摸走的i2c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