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苹果电脑安装Windows系统后只显示C盘

楼主(2024-12-11):
症状:
  为硬盘分好2个分区,安装好Windows系统然后安装bootcamp,全部安装完成后,发现计算机中只有C盘;
  然后在“磁盘管理”中为第2个分区分配符盘D,重启计算机再次查看仍旧只有C盘,重复几次操作故障依旧。
  回忆操作过程,在未安装bootcamp前D盘是正常的,所以应该是bootcamp的BUG。

解决办法:
  1. 运行CMD命令窗口,运行 diskpart 命令 稍等会然后输入 list volume,可以看到 “卷 1” 也就是第2个分区是 隐藏的 。

  2. 输入 select volume 1 选中“卷 1”进行操作,再输入 attributes volume clear hidden 取消“卷 1”的隐藏属性。

  3. 再次输入 list volume 查看“卷 1”信息,可以看到已经没有隐藏属性了。

  4. 完成。

网友:
折腾黑苹果其乐无穷

网友:
为什么会显示隐藏呢?软件问题?

网友(2025-03-17):
大佬 啊 可算是找到您了 所谓的“电脑主板型号修改软件v3.1”免费版来了 这个软件失效了 一用就会弹到下载新版您能抽空更新一下吗 谢谢您了

网友:
大佬 可算找到您了 您的 所谓的“电脑主板型号修改软件v3.1”免费版来了 您可以抽空更新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