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消防主机电源ps06b,28伏有,5伏没输出,如何维修

楼主(2024-12-11):
有那个大神修过这电源,消防主机电源ps06b,28伏有,5伏没输出。

网友:
抖音看电子小武,有维修思路

网友:
为什么停电容易烧消防电源恩

网友:
这种电源木有难度,,你看看5伏怎样来的,,

网友:
这个电源就一个开关变压器
找到变压器的次侧,看下有几个绕组。根据绕组查找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或者反向从5v朔原。如果有单独的5v绕组,检查整流二极管、电容、或电感,如果没有单独的5v绕组,大概率就是28v绕组降压来的,查7805之类的稳压块的输入输出部分

网友:
要看看5伏是28伏降压来的,还是单独绕组或独立的5伏电源,从输出向前一步步查找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