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SHARP EL-5020计算器字体显示不全

楼主(2024-12-11):
计算器字体显示不全,有很多年没有使用了,这货还是当年挺贵的,我记得300+,外国产的

楼主:
有知道维修哪里?怎么维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知道维修哪里?怎么维修吗?

换斑马纸。就是那些竖条线的胶带。

网友:
压接下斑马线

网友A:
斑马纸,不好换,要工具和一定的技术

网友:
斑马纸脱胶了,按压某个点说不定能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不好换,要工具和一定的技术

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的确是你说的,现在问题扩大啦

网友:
斑马纸的,有点麻烦,需要那种压斑马纸的热压头或换斑马纸。

楼主:
斑马纸 一阵乱按,问题没有解决,好像有 扩大的迹象,我想 每个纯数字都按一行,1 和 2显示 很清楚,其他就不一样了

网友C:
这东西看来当年出力不小啊,按键的字都磨没了

网友:
斑马条不好处理,自己不一定能搞定,按理早期的计算器应该是用导电橡胶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来当年出力不小啊,按键的字都磨没了

的确出力不小,当年没日没夜的用他,有如现在 的 计算机

网友:
为了保存这个宝贝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那时的计算器几乎都被夏普和卡西欧占据。

网友D:
烙铁200度,垫上纸,轻轻烫压斑马纸,试试

网友E:
重新处理一下斑马纸的两端,淘宝也有卖斑马纸(宽度和间距有很多种,需要自己精确测量一下)和热压斑马纸的烙铁头(带硅胶条的那种),如果真想尽力修复,可以考虑买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处理一下斑马纸的两端,淘宝也有卖斑马纸(宽度和间距有很多种,需要自己精确测量一下)和热压斑马纸的 ...

猴哥 这个斑马纸 是不是 只焊接 连接主板这边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200度,垫上纸,轻轻烫压斑马纸,试试

谢谢您的回复 我下来找个刀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