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还值200多吗?

楼主(2024-12-11):
福禄克15b是福禄克为了大战国产万用表,抢中国市场推出的低价表,原来只在中国售卖。现在二手市场价格在250以下。它值得200多吗?

从精度上看,虽然福禄克15b定位三位半,但是精准度好于国产的三位半,4000字。测量常见的3伏电压精确到豪伏,而国产的四位半还是20000字,测量三伏电压也和福禄克15B一样,只能精确到豪伏,只在2V电压以下才有真四位半的准确度。因此福禄克15B在手持万用表市场上精度排在上游,可以和国产四位半表竞争,而秒杀了三位半表。何况很多国产表也只是纸面精度,测量稳定性,重复精度也一直是国产痛点。

福禄克15b具有简洁的用户界面,舒适的手感,厚实的外壳和精细的模具。使用体验上一样的福禄克。

福禄克15B最具特色的是微安档,比比他还要贵的115.117等福禄克中端机型更加准确测量小电流。它定位是电气和电子表。档位都能轻松归零。

福禄克15B具有长期稳定的精度,我这台十几年了,精度依然在范围内。

15B号称福禄克的AK47,市面上有大量的零件,维修资料,甚至有高仿外壳换用,想怎么维修都可以,这是任何表都无法比拟的。

这款表的待机时间特别长,两块电池可以用几年,省了不少电池钱。

15b可以自己校准,里面的三个旋钮也比较容易调整。这也是很多国产表不能提供的便利。

最最重要的是,它是福禄克。代表了测量的信心,这对于测量来说是有定海神针作用的。

稳定,精确,信任,做工优良,这次经典,二手卖200多,也很超值。尤其是只有一个万用表的情况下。因为它对标的15bmax,价格翻了三倍。

网友:
这个表返修率是最高的个人认为但是国人偏偏喜欢它,电池漏液腐蚀是最大的诟病。目前一百左右成色好的一百几十。还要包好才有这个价。上二百都是不了解的。

网友A:
福禄克 15B在国人的心目中大概是就  大众的桑塔纳;

非常皮实可靠;   至少2015年前国产万用表在品控和质量我没见过哪家比它强的;

那个年代的国产表,要么性能垃圾,要么质量糟糕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 15B在国人的心目中大概是就  大众的桑塔纳;

非常皮实可靠;   至少2015年前国产万用表在品控和质 ...

国产表最近表现不知道如何,反正我用的国产表胜利89, 9507, 还有一只优利德的小表,使用体验真的很差,没有15B的质感和精度。

网友B:
主要的是耐用,电池漏液是不用放的时间长了,二则它身电,一般不易坏,抗干扰能力强,最大缺点是反应慢,我是不想用它,淘了个61E用着也不错,快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的是耐用,电池漏液是不用放的时间长了,二则它身电,一般不易坏,抗干扰能力强,最大缺点是反应慢,我 ...

61E当时考虑过,如果当时买61E的话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精度和状态,没用过不评价。

网友:
就是反应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61E当时考虑过,如果当时买61E的话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精度和状态,没用过不评价。 ...

61e可以呢,我150出一个,手里万用表太多,15b+出了,还有17b+,703s还有好几个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e可以呢,我150出一个,手里万用表太多,15b+出了,还有17b+,703s还有好几个钳表 ...

手持变表两点个就够了,但是我有三个

网友:
继续吹,我的17B+一直闲置

网友:
不漏液、不错档,根本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e可以呢,我150出一个,手里万用表太多,15b+出了,还有17b+,703s还有好几个钳表 ...

703s好用吗?

网友:
人家两个原装保险都30-50元了。转盘设计都不错。

网友:
做工好,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D:
不值,精度并没有很突出,国产精度真正好的是众仪的表,基本接近100左右四位半都很准,当然4-50的肯定差,你要知道福禄克15B新款也是5-800定位的,价格本身就不一样,拆修过这个表的话他里边电阻都是蓝色高精电阻,但是是电位器调节的,国产表虽然用料没这么好,但是是数字校准,准度是比15B这种好很多的,福禄克真正起步应该是117系列之后用了好的芯片的,虽然也是三位半,但是精度明显准的多,可以达到可致信精度,也就是4位半预读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值,精度并没有很突出,国产精度真正好的是众仪的表,基本接近100左右四位半都很准,当然4-50的肯定差, ...

有了福禄克15B就不用考虑其他国产三位半的表了。zoyi也好,其他国产表也罢,由于用料的原因,比如使用的电阻质量不如福禄克,就算也能标称6000字,其精度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很多国产表也就是勉强2位半的实际精度。2位半确实对很多人也就够了。

国产的东西都要打打折扣,有罪推定。四位半的表当三位半,五位半的当四位半。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但是福禄克的三位半那就是三位半。

网友E:
肯定值啊,二保险都值好几十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值啊,二保险都值好几十块钱了。

识货的人呀

网友:
这表一般维修足够了!

网友:
一般的维修15B足矣!
什么4位半5位半,不知道要看那么多位干嘛?
真需要4位半5位半的场合,谁用手持表,基本都是都是上台式表、精密电源、示波器这些了
偶尔现场真用到,四位半手持差不多了,真还看不出来,拿回去上台式表或更高端的仪器了
我12年150在手电论坛收了一块9成新的,放家里用,现在状态都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