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NAS应当满足哪些条件?

楼主(2024-12-11):
各位玩过几种NAS?

最满意的是哪种NAS

网友:
便宜,省电,可靠。。。。玩过黑群,,,

网友:
看你对NAS的定义了

网友A:
用过黑裙几天,安装麻烦,硬件兼容性不好,装了好几次才装上的。。
飞牛NAS系统出来没多久就开始用了。安装简单,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直接用VM虚拟机来装也是可以的。。就像WINDOWS系统一样安装的,把系统写到空白U盘里,插入电脑,从U盘启动,就可以一步一步安装了。。。
功能也可以。。而且现在才刚开始,基本一周一更新。里面还带有影视服务器功能。可以搭建自己的影视网站。

网友:
满足你需求的就是最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黑裙几天,安装麻烦,硬件兼容性不好,装了好几次才装上的。。
飞牛NAS系统出来没多久就开始用了。安装 ...

飞牛是搭建局域网影视网站么?

网友:
群晖,同步无敌

网友:
可以远程开关机,可以浏览器访问

网友:
俺用过黑裙 用过unraid 用过armbain 还用过win共享做nas
后来发现还是unraid好用

网友:
没什么需求的,一个机顶盒ARM+docker就行了。

网友:
用群晖好几年了,发现也就用来下载,emby,然后存存照片,现在发现安卓盒子刷casaos最好用,完全满足上诉需求,功耗还足够低。

网友:
目前有四台trueNAS,一台unraid正版授权,一台白群晖,之前还玩过一段时间omv,但现在对omv比较失望

评价nas要根据需求来说,稳定可靠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发生升级系统把数据丢失的事情,很多人知道我说谁

网友:
还有一台Ubuntu下载机没说,设置了samba共享,也算是一台nas,挂了六块盘下载常年不关机,总功率25瓦

网友:
几台nas中,四个万兆网,两个2.5G网,下载机是千兆网

网友:
目前家里电脑还是e3神教 日常够用 前段时间又虚拟机装了个飞牛 40天没关机了 感觉还行 家用来说足够用了
哦 还有个极空间z2pro

网友:
以前玩过树莓盘后来挂了,现在又玩istore,感觉还不错,没玩过什么正经的NAS

网友:
看用途吧,一个好的NAS可以满足从异地或远程在各种平台上访问挂在NAS上的打印机,如从智能手机上打印文件。

网友:
用过黑裙;后来用过UNRAID,当时用淘汰的硬件配置一般,太占CPU资源放弃;后来用openmediavault,用了几年,感觉插件库访问速度极慢;最近有套稍好点的硬件 ,用truenas scale,除了docker没搞定,别的都挺满意的

网友(2025-01-16):
稳定、省电、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