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仿戴森款Rollspe V8锐溪无刷高速电吹风(一分钱不花)

楼主(2024-12-11):
朋友送来一把Rollspe锐溪无刷电吹风,说是不出风了,说是买的时候花了大几百重金,过保了看能不能抢救。这个品牌第一次见,一看质感还不错,线材也好,细节不毛躁,有点研究价值。

现状是插电6颗指示灯会亮一遍,应该是自检流程,长按开机,转几秒就不转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电机能转一会儿猜测是传感器或者反馈检测电路上的问题导致程序停止运行,有点信心,按规矩 先拆机。

自从戴森专利失效后这种中空造型无刷吹风机遍地开花贵的便宜的都有,最常见的还是华强北版本,外观都是一个样内部各有乾坤。这种无刷高速吹风机比传统电吹风优点是很多的,同风速温度下功率更小体积更小,造型更美观,再也不是傻大黑粗而是小巧精致。

这款造型风格也大同小异,开孔直径更大,插头也是大头,漆面质感很好,不是纯白那种,是珍珠贝的光泽感觉,重量适中

没有机械开关,两颗轻触按键,手感不错

4*0.75的线,很有质感,冬天也不发硬

铭牌上生产厂家是东莞芯美力,应该是odm贴牌代工的,型号XML-V8
T8内六角,感觉比梅花螺丝高档一点的

拧开螺丝看到的就是一个大电容

板子上有常规的滤波整流电路,应该是头部空间不够所以把一部分体积大的元器件分装在插头上
板子丝印220110

常规保护都有 压敏电阻 共模电感 x电容 负温度热敏电阻

3.15A保险,额定功率693瓦,那是因为加热丝取电没过保险

整流滤波后的310v直流用于驱动无刷风扇

插头拆完了该拆手柄部分了

先扣掉两颗表层电镀是塑料按键帽

防尘罩滤网是一体磁吸的

防尘罩后面是进气通道,里面还有个多孔栅格,这么大的孔能滤啥?防止伸手去摸风扇?
拧掉两颗t6六角螺丝就能拔出手柄套管

里面有四片棉絮,用途不知,应该是用来缓冲减震

骨架上还有几颗t8螺丝

骨架背面走线有专门的线槽

电机和控制板都在手柄里,电机戴了狼牙套,这样风力更持久吗

拧开头部,灯板是独立的一块板

灯板通过串口和主板通信,所以只需要三根线,板子上面的芯片有三防漆看不清型号

云母盘,电发热丝

1.5-4kv负离子发生器,话说这东西有啥作用?头发不毛躁吗?

玻璃封装热敏电阻

自恢复双金属片温度开关,失控过温后会断开电路

240度温度保险,温度失控温度开关也失控后就该它牺牲了,不可恢复的
话说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主控板是多层板,至少4层,刷了三防漆好评。

FORTIOR峰岹 FS256AQ电机半桥驱动模块,QFN封装,600V/3A

辉芒微FT8440a 非隔离pwm电源功率开关芯片

78L05,主控供电三端稳压

ct310d可控硅,控制发热丝温度挡位

FORTIOR峰岹 FU6812L 三相无刷直流(BLDC)马达驱动控制器,LQFP48 封装,和半桥驱动是一家的产品

线头上都有打黄胶好评,话说应该没有哪家无刷风机内部全用接插件吧

三相高压无刷涵道风扇,没有铭牌,印刷了一个日期,应该有十多万转每分钟,电机结构细节和平时常见的电机细节不大一样

22年9月30应该是生产日期吧,风机至少是10月出厂的,也才得两年啊

用的接插件而不是焊死的,好评

13片金属材质扇叶,据说在同等转速下,扇叶越多,风扇噪音越小。但也不能无限多,13片最佳,我也见过有11片的

电机上有两个转接pcb,统统拆下来

很丝滑的轴承,6组线圈,对角两组串联为一相,三相线圈有6个抽头。三相的外圈抽头都通过转接板并联在一起,剩下的三个抽头引出来就是uvw

下面就聊一下维修思路和过程了

开始怀疑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万用表测试阻值正常,又怀疑是半桥驱动有问题,因为电机会转一下就一直没怀疑过电机,半桥驱动没法测试好坏啊

索性就顺手测一下电机UVW三项之间的阻值,发现vw之间开路,刮了一下氧化层再测还是开路,难道是电机问题,买个电机吧看了一下没有一样的,再就是又要时间又花钱又不能体现咱能修则修的精神理念。

即来则按,拆电机一探究竟,把转接pcb拆下来一层一层测量,转接板没有问题,线圈线头是缠绕焊接在排针上引出来的,排针是嵌入塑料骨架里的,线头绷得比较紧,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根线头和排针之间是断开的。

怀疑是各种微小的长时间震动导致铜丝焊接处疲劳然后就断了。。。。。

发现问题维修就简单了,一坨焊锡解决,焊好后测试三相线圈之间阻值都有了。本想在线头上抹点胶求个心安,发现手头没有硅橡胶了,那就作罢,坏了再说。

故障点就是接线柱和线圈断开了,下图是补焊后的效果,内圈线头很短抽不出来,为了不绷太紧就多堆一点焊锡

测量三相阻值都有了,装机,插电,开机,搞定

正常出风了,能调三档风速,能调四档温度,长按调温键风机会反转,风从手柄吹出来,应该是清理滤网的功能,不出意外是修好了。
根据指示灯看最低是9WN,最高11WN,对应的单位应该是万转每分钟,900/1100/1300代表温度,应该怎么关联温度单位?

对比自用的这个傻大黑粗来说颜值手感都没有可比性啊。
黑的这个标的最大2200瓦,无刷这个标的1300瓦,都开最高档位吹力和温度感受上都差不多的。
最高档噪声感受上也差不多,小白造型更美观更小巧精致,小白完胜

既然这么好看那我是不是先自用一段时间,美其名曰要老化测试。

这个吹风机故障也算是核心损坏了,能不花一分钱只花一坨锡修好也算是捡了个漏,难点是这坨锡应该点在哪里。但凡是主控或者半桥驱动故障那就难搞了,主要是不好测试,这款电机在网上也找不到外形接口一样的,有时候维修也是需要凑巧。维修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活,特别是查找问题,需要很多常识的积累。也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辅以趁手的检修工具方能成事

台上一分钟,台下六十秒,且行且珍惜。

网友A:
电机转速这么高噪音是不是也很大。

网友B:
做工不错,高速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这么高噪音是不是也很大。

最高档位风力温度声音和我2200瓦的飞科常规电吹风差不多,噪声算是常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高速马达!

是呢,现在吹风机普遍都是这种结构了

网友C:
几百的东西还是容易出问题,与便宜的相比,感觉不值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的东西还是容易出问题,与便宜的相比,感觉不值当啊!

是的,但凡是个电子产品就都会故障,就看是个例还是普遍的问题了

网友D:
焊笔不错,是2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笔不错,是245吧

眼尖是2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修又能用了,谢谢分享。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种高速吹风机还是比普通的好用

网友:
现在已经普及了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网上很多,三五块一个

网友:
高压无刷风扇,不错

网友:
这电吹风不便宜吧

网友:
这玩意很吵,主要是高频声音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转速这么高,风叶的同心度要求也高

网友:
震动,不行打点704

网友:
拆解详细,故障找到,修复成功,吹风机重新上岗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