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优利得UNI-T DT830B显示不全

楼主(2024-12-11):
本来没事的,但发现不能测电流了,拆开发现是保险管断了,更换后 就出现 上半部就显示不齐了,用力按压外壳, 效果不明显。拆开发现液晶屏架卡扣 有一边都掉了,顺便刮一下 胶条、电路板触点。再装回去并粘好支架。装好就行了。
        哪知 想测测交流电压 时,忘了转回档位,啪 的一声、一个火花。幸好只是表笔线烧断了。

网友A:
这表真能抗

网友B:
这表当初算是挺高级的,大多数老坛友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当初算是挺高级的,大多数老坛友都用过。

摊上买的,某位老人家走了,我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真能抗

可能是 因为是10A档,也因为是刚插进插排,一碰到铜片就爆了,马上缩手。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都没跳闸。

网友:
这是线芯细的好处

网友:
线细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这表虽一般,功能够常规用,能用就行

网友:
有时表笔线芯不是越粗越好

网友C:
经典型号,可惜牛屎芯

网友:
在使用中有时我也几次电流档去测交流电压。

网友:
我一般测快没电的1.5V电池,大部分表都是捅220V挂的吧

网友:
这是表笔把保险丝的活一起干了。

网友:
功能够常规用,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典型号,可惜牛屎芯

如果找到 硬封的,可以直接换吧,但要微调?

网友:
合格的炮灰表

网友:
有些年头了

网友D:
当时万用表旋钮触点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万用表旋钮触点质量好。

是比杂牌20多的好,但也都有氧化现象,使用前要转多几次拨盘,数值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