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家里改造定时关灯!希崖XYFI-32智能远程开关拆解(是否能解决熬夜难题)

楼主(2024-12-12):
女儿读高中,因为离校近不住宿要走读。但是现在的小孩子都有熬夜的习惯(暑假时就一群女孩子手机聊到下半夜不睡觉),大人也很晚睡,特别是有两个小孩还会互相影响,已经给生活造成很大困扰,从人为自律管理上是无法解决了,不得已想出了跟学校宿舍一样,强制统一关灯的下策。当然为了应付有些应急情况,手电筒和台灯都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想着从86面板开关入手,因为入户处有全屋照明总开关,但是这种单火线控制的怕有些非照明设备,比如电动晾衣机等会有影响。所以从配电箱入手,搜了一下有很多与空气开关同规格的智能开关,因为家里的照明空开是2P的,怕1P的内部继电器比较小,所以也选了2P大小的,最终入手这款西崖32A涂鸦版WIFI远程开关,价格大概40~50块钱,看优惠券情况。

目前还没有安装上去,只是先通电测试了,明天有空再装到配电箱里。因为按钮开关也可以控制,所以这次拆开把微动的按钮剪掉一点,这样小孩子就无法去开启了。但是自己知道技巧用力按压还是可以的。

其他的明天再更新

用剪刀将微动按钮剪掉一截,注意不要剪太多,这样用力按压还是可以的,算是一个隐藏按钮,别人不知道

用电笔测试开关正常

准备替换掉的照明断路器

涂鸦APP,可以设置定时开启关闭

楼主:
看来暂时改不了,今天拆开配电箱,发现漏保断路器是左火右零,这个智能开关是左零右火,而且上面的接线用的是汇流排,都没办法调整的,既然拆开了,顺便用带绝缘的螺丝刀把所有空开的螺丝都紧固一遍,之前小区里就发生过电表出线端接触不良烧毁的。

网上找了一张图,类似这样的汇流铜排:

这个智能开关就留着备用或放积分商城兑换吧

网友:
照明断电会影响手机功能吗,没太理解这样的目的

网友:
40-50也太贵了,还不如去弄些拆机的智能插座模块,把它连接到每路照明的灯具进行单独控制。

网友:
小品牌就怕以后APP用不了

网友:
为了孩子  操心啊

网友A:
手机和照明有关系吗?你把电断了,也不影响手机呀。应该和上网有关系吧。关网吧。

网友:
手机才是重点。要求做到手机不带进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照明有关系吗?你把电断了,也不影响手机呀。应该和上网有关系吧。关网吧。 ...

手机肯定收了,平时不能玩手机。

网友:
还是9块9的小爱同学模块塞进灯里面更有性价比哈哈。

网友:
手机才是重点

网友:
就跟当年上网吧通宵的孩子们一样,就不应该给配智能机

网友:
手机确实害,人,这按一个开关能影响手机使用么?要手机不开流量,随时控制家里WIFI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意义在哪里

网友:
大人要带头早点睡,早点起床,或者让她早上自己起来做早餐,不送她,反正是走读,不要包办

网友:
来秀螺丝刀

网友:
这个价位完全可以上磁保持继电器了。这还压缩成本,厂家差评。

网友:
手机,台灯,有的是办法

网友:
这样改的~好像有那种智能灯泡,会便宜点,一样手机控制

网友:
以前希崖遥控开关在论坛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