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TPN-Q117笔记本电脑闲置多年后不开机~C壳海棉腐烂引起电阻引脚腐蚀的维修

楼主(2024-12-12):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美女老师的HP TPN-Q117笔记本,说原来电脑是好的,放置了好几年在那一直没用,现在就无法开机了

插充电器按开机键,无反应

准备拆机开干主板

拆下C壳后就露出主板了

插充电器测试下输入电压有19V多

测试开关键处3.3V也有

这位置来个特写,看到没有,上面有黑色的海棉腐烂后粘在主板上,还粘乎乎的

清洗干净,估计故障就出在此位置的,其实就是此型号的通病

显微镜下观察了这位置的多个元件,发现有两个电阻引脚有些异常(直接测试电阻的两端阻值正常,分别为1M/16.5K)

可以仔细看看其中一个电阻我测试时有一表笔放的位置,放在电阻末端上,不是在PCB焊盘上

而测试电阻两脚走线出去的焊盘,阻值明显大问题,16.5K电阻PR100变为220K了

用洗板水洗下,结果把这颗电阻刷下来了,证明电阻两端已腐蚀了

再测试另一颗1M电阻PR363两脚走向外面焊盘过孔处,阻值无,是开路的

1M的电阻好找,直接换一颗,换后在线测试阻值正常了

16.5K的电阻手上找不到,于是找到2颗8.2K电阻,串联起来为16.4K非常接近了,体积原因两颗无法很好的串联焊在原电阻PR100焊盘上,焊在相通的网络上如下图

万用表测试阻值,当时拍照时应该是表笔未接触好,值完全不对(发贴时才发现),忽略下图万用表的值,实际上阻值应该为16.4K

插电开机,屏幕亮起来了

再看看维修的位置,洗得很干净了,C壳上残留的烂海棉也清洗掉了,忘记拍照

装上C壳(未装键盘的样子)

看看底部的样子,这电脑有些年份了,老师说她认为比较新,就拿来修下

完美修复HP笔记本不开机

END

楼主:
我没有图纸,修起来更费时,买的图纸时没有这款型号,腐蚀的电阻可能是保护电路中的电阻

网友:
元件级维修,高手。

网友:
真是高手,技术到位~

网友:
不错,楼主经常都是在帮美女修电器啊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放时间很久没通电的笔电
一般都能开机,就是液晶屏放坏了,外面一大圈白边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经常维修的你来说不是小菜

网友A:
也有个老笔记本,二代内存的,坏了都懒得修!!

网友:
维修这设备用的这表笔得老高级了吧,我这表笔总感觉头上经常有一层氧化膜,很多时候用之前要找东西蹭蹭才能接触良好

网友:
相比手机, 电脑好修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老笔记本,二代内存的,坏了都懒得修!!

我有一个爱国想本本,居然是I5  三代的,坏了没有修的动力。何况你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爱国想本本,居然是I5  三代的,坏了没有修的动力。何况你的本本。 ...

家里现在三套台式机,分别是主力机5700X 64G,备用机给老婆办公孩子看视频2600X 32G,还有台连打印机的i3-4170 32G,一个月开不了两次,还有两个笔记本,一个是i5 560m的联想G460,偶尔用一下。七月份200元收了个熟人的HP的i5-7200u,自己加了个内存和固态用起来嘎嘎快!还有台洋垃圾E5-2666 V3 64G内存的放公司用了,公司配的辣鸡组装机废品站都不带收的!!

网友C:
上面有黑色的海棉腐烂后粘在主板上,还粘乎乎的。海棉时间长了起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黑色的海棉腐烂后粘在主板上,还粘乎乎的。海棉时间长了起反应了。 ...

海绵导电吗

网友:
专业的维修师傅,什么设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