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临时组用4056一个6串独立充使用

楼主(2024-12-12):
家里的指纹锁换了锂电池,需要3串的,自己组了两组,充电每一节单独引出,用xh2.54端子接上。

孙便给6串的锂电池供电T12充电,干脆做了6串的。

找来合适的废旧电源盒子,6个5v1a的电源,这电源是很多年前就买了的,胜在小巧
找来品字头电源接口,一顿焊接操作

4056测试下

充满电压差不多就行了,不能对4056要求高

一顿操作,直接4056电路外置,好散热,好维修。

最后付一个4056电路图

————铁手无情,盗图有理——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A:
最后这图为什么在翻拍,屏幕格子好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图为什么在翻拍,屏幕格子好难受

当时随手在网上找的,拍个图
谢谢你老哥,我急着用,想折腾,自己搞了一个

网友B:
虽然颜值不高,但胜在简单实用

网友:
实用主义者

网友:
注意安全哦

网友C:
6个充电器整合到一起 了

网友D:
能不能用一个5v10a的电源给6个4056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颜值不高,但胜在简单实用。

是的,这个没追求颜值,
当时粗略算了算,要追求颜值,工时几倍。偶尔用用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6个充电器整合到一起 了

是的,电源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一个5v10a的电源给6个4056用?

不得行。共地了

网友:
这个不错,多串充电方便了

网友E:
不懂,是并联么?
不是说4056是共负极,不能做平衡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是并联么?
不是说4056是共负极,不能做平衡充么?

电池是串联时,4056也得串联起来,并且单独供电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太复杂了。能不能三串再两并,加上电池保护板用可调横流恒压板充电?
有保护板电压即便高一点也无所谓,我的三节的宝工手电钻要求用12充电,三块12v根本充不满。我直接用21v的笔记本电源充电,两年多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太复杂了。能不能三串再两并,加上电池保护板用可调横流恒压板充电?
有保护板电压即 ...

你的意思是直接怼着总的正负极充?经过单独引出的电池节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怼着总的正负极充?经过单独引出的电池节点吗

对啊!反正有保护板,直接用13v左右的电充(3串+2并),比用6个小电源加4056充电简单多了。6个小电源加6个4056板出故障的几率很高。

我就是用12v的小电源加5100板,结果5100板损坏造成了小电源、5100板同时烧毁。没想到后来5100厂家要求5100不能高于9v的输入。我用的是上海贝尔的小电源,质量应该很好,结果也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