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uban救砖及5G天线线路问题

楼主(2024-12-12):
前几日,luban刷机成砖了,putty使用ttl开机不跑码,查询自带的XMC 25QH128C使用ch341a不能烧录,没办法,从pdd买了一个XM25QH128AHIG,使用ch341a烧录(虚拟机安装ubuntu系统烧录)uboot 350r2010.bin,然后就可以刷其他版本的固件了。

   但是中间拆过一次换内存卡,结果天线掉了,焊接后,结果昨晚拆的时候,5G天线给线断了,焊盘还掉了一点,求助大家有没有线路图或者断点与哪个点是相通的,打算飞线接上。

网友:
这个有眼睛就行吧?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看不见?不要飞线,刮一刮走线就连锡掉焊盘旁边那个电容上

网友A:
有盘应该可以焊,但估计强度不够要小心。

网友:
巧了,我的也拔掉了那一个,明明连线都好端端在那里,还要研究什么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盘应该可以焊,但估计强度不够要小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