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垃圾,一堆数显温度计,拆开看看

楼主(2024-12-12):
逛tb看到的,保温杯上的数字温度显示屏,五块钱发十个,店家保证其中至少三个功能正常

收到货测试有六个好的,剩下的有两个数字缺划,一个通电无反应,一个电池架焊盘脱落修好了。

外观如图,正面两位数码管,一个8脚IC,一个触摸开关,背面CR2025/2032电池架和NTC温度探头。

尺寸28mm(长) * 14mm(宽) * 7.2mm(厚,不算触摸导电泡棉),去掉电池架约4mm ;NTC引线约55mm

IC型号XMC8P53,是个8位MCU

拿个缺划的开刀,拆开数码管外壳,下面2*7颗白色LED显示两位数字,不带小数点;℃图标下一颗白色LED,水滴图标下红、绿两颗LED

缺划的原因很明显,中间有一颗LED贴反了

通电显示效果,37℃以下水滴显示绿色,37~58度显示黄色(红绿两颗LED一起亮),58度以上显示红色

功能正常的拿两个改外接供电,拆掉电池架,焊线,打UV胶固定,整体套上热缩管,完美

额定电压3v,实测到2.4V白色数字亮度低没有可读性,电压加大到5.2v能正常工作,亮度高估计LED会短寿。

正常工作是触摸后显示3秒然后熄屏,但我这里有个直接把触摸泡棉一起包在热缩管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会自动间歇显示,正好省事了。

测试了2.5v、3v、4.2v、5v电压下的显示和待机电流,显示的温度数字是19,共计点亮9颗白色LED加一颗绿色LED,结果如下:

如果一直间歇显示,假设显示占50%时长,用容量型平均放电电压3v,2Ah的铁锂电池,估计一个月要充一次电。

最后测一下拆下来的三个NTC,看看B值多少。
用一个功能正常的显示温度,强光手电做热源,测试NTC阻值,得到如下结果:

这个BTC温度系数应该是3435

花五块钱折腾两小时,不算亏,这些温度显示屏想想也没啥用处,收盒子里吃灰去。

网友:
直接把触摸泡棉一起包在热缩管里的,会自动间歇显示

网友:
我还以为真的捡哩,还花了5元,哈哈哈

网友:
工作电流有点大了吧,对于2032吗

网友:
通病,觉得便宜有用,其实检测后就吃灰

网友:
好好好
我也买了10个,总共两个坏掉了,要接其他电池,其他8个都好用的
已经扔了一个在车上,想看温度点一下就行,除了没外壳,其他都好评

网友A:
给水杯测量水温的?

网友:
是挺值的,但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是不是有点贵了

网友:
改成温度计吧,,,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缺划的原因是中间有一颗LED贴反了,居然天生残疾。

网友B:
8角单片机是怎么驱动两个七位数码管加上触摸,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角单片机是怎么驱动两个七位数码管加上触摸,温度检测,

led正反都亮,这样可以减少一半的引脚,两位5脚,加上度数应该一共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水杯测量水温的?

盖子带温度显示的保温杯和那种单独卖的传统老式暖水瓶的盖子,里面就是这玩意儿。

网友:
我还在用老式的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角单片机是怎么驱动两个七位数码管加上触摸,温度检测,

测了板子上的LED,不是普通的共阴/共阳数码管,是两个一组反向并联的,

通过复用引脚,5个IO口可以驱动20个LED,这个板子上只有17个,还有一个工作时常亮的

CSDN上有大佬讲得很清楚:

【算法】查理复用算法(Charlieplexing)-CSDN博客

数码管:3位6脚的数码管分析和编码_3位6脚数码管-CSDN博客

网友:
和我数显保温杯里的差不多,那个海绵金属胶布是手触发端口,手摸就触发显示。

网友:
回家看看我家娃摔坏最后剩下的那两个还有没有显示。。。如有也拆出来玩玩

网友:
这些东西就是折腾着玩的,吃灰是必然,不过只要吃灰前打发时间了,就很值了。

我就是这么开解自己的………………

网友:
这个有点可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