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船型开关与充电电池

楼主(2024-12-12):
船型开关,刚刚拆下来。平常控制200瓦电路。想知道这样的开关一般说明是多少次?有没有好一点的品牌?对应的寿命又是多少?
  接线头是线卡子。作为一个门外汉爱好者,我还从来没有买过对应的工具。请问大家我应该买什么样的工具?
  注意看第2张图:两个端子我已经拔下来一个了,剩下一个拔不下来,好像中间有一个金属凸出点卡在那儿

网友:
仔细看看,用一个尖的东西顶一下就可以轻松取下。第2张图片下端有个翘起的压一下行不行,试试看。

网友:
一般零售的都没有大品牌定制的质量好,这种开关不需要考虑寿命就算坏了更换一个就行价格也便宜。

网友A:
船板开关质量肯定是良莠不齐的,好的导通电阻几毫欧,差的几百毫欧,几欧姆的都有,差的船板开关用不了多少次就会坏的,虽然值不了几个钱,来来回回换开关也不是件愉快的事。通常台湾产的质量好一些,也贵一些,可以考虑。图片上的插簧端子当然是用压线钳来压是最好的,可以买相应规格的压线钳来用。

网友:
都是价格的,流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板开关质量肯定是良莠不齐的,好的导通电阻几毫欧,差的几百毫欧,几欧姆的都有,差的船板开关用不了多少 ...

我也这么想的呀。不愿意来来回回的换,太麻烦。
  所以想买质量好的。到哪儿能买到台湾产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的呀。不愿意来来回回的换,太麻烦。
  所以想买质量好的。到哪儿能买到台湾产的呢? ...

肯定上淘宝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上淘宝找了。

一开始就在淘宝上搜了,想要的型号卖的非常少,想挑厂家就更难了

网友:
有些开关,引脚是铁镀铜,易生锈。买之前看清楚,问清楚。我也搜了一下,同尺寸的前提下,建议买那种大功率的,油汀专用的。

网友:
前些天在网上买了几个这样的开关,引脚和里面的动片都是铁的。

网友:
用找一枚铁钉用尖头顶一下就可以轻松取下。

网友:
现在买东西肯定都是网上买,就是各种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花大价格都不一定能买到质量好的,但是花便宜的钱肯定买不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