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冷了热水袋不加热破坏性拆

楼主(2024-12-12):
天冷了,准备冬眠积蓄,热水袋不加热了,检查电源线没问题,热水袋温控正常接通,加热那边阻值不稳定,1--3k之间随机跳舞,遂剪之,发现个很邪恶的形状应该是电极式加热,利用水的电阻,翘起那头里面应该是铁质电极之一,已经腐蚀完了

网友:
以前看过这种充电的热水袋会爆炸的新闻有烫伤皮肤的风险。

网友:
还是再用传统的冲开水的热水袋,早上温水倒出来洗脸洗手正好

网友:
还是储水热水袋较好

网友A:
塑料看起来象铜,是水锈么?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一种是 里面直接和以前的烧水器那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看起来象铜,是水锈么? 谢谢分享

就是铁锈,锈和水的混合物,铁质电极经电化学腐蚀完了溶在水里变成混悬液

网友:
原来如此,我以为至少得有一段发热丝或发热盘之类的。

网友:
如果水阻1K,那在220V下的功率得48W了。

网友:
电极式暖手袋,早已禁止销售了,楼主这个估计有点年头

网友:
完全没有电极。

网友B:
传统冲开水的热水袋安全

网友:
卤煮竟然是外科手术式拆机,不是大开膛

网友:
电解水加热,咋想的,不怕爆炸吗

网友:
还是老古董比较安全了

网友:
我都用的不加热热水袋,睡觉抱一个2升的,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冲开水的热水袋安全

我也赞成你说的这个 我们那时候 ,也用过输液玻璃瓶当热水袋。

网友:
我的天 ,里面竟然是这样的

网友:
也没感觉邪恶啊,就是像坦克的炮管啊。

网友:
用传统的冲开水的热水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