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3.0的优盘主板接哪几根线可以当2.0使用?

楼主(2024-12-12):
一个3.0优盘,不小心把口子撞歪了,现在换了一个上去,插电脑系统插入硬件的声音,但是看不到优盘显示出来。想着能不能通过一根废弃鼠标的数据线,直接将里面的四根线接到优盘主板上,当2.0使用,主要是读取数据之用。不知道接哪几根线?

量产工具识别不到

~~~~~~~~~~~~~~~~~~~~~~~~~~~~~~~~~~~~~~~~~~~~~~~~~~~~~~~~~~~~~~~~~~~~~~~~~~
为什么都说看不到图片?我发了三张图啊

楼主:
外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颜色不同,我的是白色的区别

https://zhuanlan.zhihu.com/p/633478194

说看不到图,那我再补图

楼主:
一模一样的,颜色不同

网友A:
认不到会不会主控板线路折断了。转接的话见图

网友:
我还真干过这事,同事的3.0U盘,接了4根线只是为了导出数据

网友:
关键是 哪几根

网友:
U盘接口USB3.0变2.0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3764-1-1.html
参考我这个帖子,虽然图拍的比较糊,但是能看懂
注意正负极一定不能接错,D+  D-无所谓不识别换一下就行了
查找电路正极会过一个小电阻、负极基本上和外壳是通的,拿表测量一下万无一失

网友:
既然原来的口已经坏掉了,那拆掉,然后拆开,测量接口嘛
前端4个就是USB2.0的四根线了

网友B:
但凡你上个图,人家就能给你一一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凡你上个图,人家就能给你一一指出来。

你说的也是,把接口放大了,楼下肯定会有坛友给他标注出来怎么接
我每次都是拿表打出来,这个搞的多
我们单位的一体机插U盘突出来,经常被撞断

网友C:
盲人摸象也比楼主强,至少有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盲人摸象也比楼主强,至少有象!

大家都在说无图无真相,也感觉不是来问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会不会主控板线路折断了。转接的话见图

谢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你上个图,人家就能给你一一指出来。

你看得不到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会不会主控板线路折断了。转接的话见图

谢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在说无图无真相,也感觉不是来问问题的

向大佬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会不会主控板线路折断了。转接的话见图

谢谢科普,2468对应红白绿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