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个t9400的闲置cpu 谁给看看能装到这个笔记本里面去吗?

楼主(2024-12-12):
有个t9400的闲置cpu 谁给看看能装到这个笔记本里面去吗?

网友:
主板拆开,看下U是不是可以拆卸的,如果是焊在上面的,卒~~

网友:
代数不一样吧,应该用不了的

网友A:
参数又不难查,只要CPU针脚一样,就换了试试。
只不过大品牌很多BIOS里面有一些限制,只能试试才知道。
我当年台式机用的Q6600,换成Q9500之后,可以用,但是CPU风扇
一直是高速,不影响使用,也没管它。

网友:
这个要查找资料才知道

网友:
只要CPU针脚一样,就换了试试
但有可能需要刷BIOS才能支持

网友:
R 61太老了吧   放弃吧

网友:
接口一样直接上去试,这15年的老古董了还不舍得丢?

网友:
笔记本的CPU一般拿不下来吧!都是焊上的

网友B:
应该不可以,R61!的主板应该是965芯片的,9400的U可以用在T、R400系列的笔记本上,中间隔代了

楼主:
下午试试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数又不难查,只要CPU针脚一样,就换了试试。
只不过大品牌很多BIOS里面有一些限制,只能试试才知道。
我 ...

笔记本一般都是不可换的

网友:
T9400总线速度是1066的,r61北桥是965,官方最高支持800,但可以硬改以后支持1066,才能上T9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R61!的主板应该是965芯片的,9400的U可以用在T、R400系列的笔记本上,中间隔代了 ...

45芯片才能用9400,965的话是9300/8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一般都是不可换的

我拆过的都可以换

网友:
这个是老式的,新的应该不行

网友:
先看看主板芯片组支不支持,5代以后的cpu基本都是焊死在上面的了

网友:
上去可能太热了,换个P系列的上去,省电

网友:
虽然看楼主已经拆机看过了,但是还是没忍住查了一下。
两个CPU主要是封装不一样。楼主笔记本是针式封装,T9400是触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