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的路由器怎么这么难用

楼主(2024-12-12):
复位后使用默认密码就是上不去,总说密码错误,但是有时稀里糊涂还上去了
不知道怎么又行了
大家又没用过这个的,这他妈什么玩意啊,头次遇到这样路由器

网友:
土不白勺

楼主:
坏的,但是能进设置页面啊

网友:
//不知道,我用的新华三的NX30pro

网友:
换下电容再试一下,手里的正常进入没问题,稳定性也还不错,做AP插在lan口也正常识别自动切换,非原装电源

网友:
用浏览器无痕模式试试看

网友A:
联通宽带送的?

网友:
送的东西都是差这么一点点啊,我是移动送的光猫,总是感觉被限速了,怎么破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通宽带送的?

别人不要了,给我的

网友:
我的一个中兴的更扯,经常动不动就断网,搞烦了直接砸了,免得祸害下家。

网友:
正常不应该,实在不行扔了。

网友:
问问是不是改过密码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有问题,得拆开检查处理。

网友:
360路由器太差了,经常断网。

网友B:
裸了看是啥方案的,直接刷掉...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了看是啥方案的,直接刷掉...

不会刷,哈哈

网友:
我没用过新路由器,都是闲鱼的二手货,挺稳定,屋子小杂用都够

网友:
腾达AX12pro四河版的瞄了很久,最后放弃了

网友:
来来来,1块包邮解君愁...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