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大家会考虑固态硬盘么?是不是比机械盘省电非常多?

楼主(2024-12-12):
固态硬盘是不是比机械盘省电非常多?

这里有人用固态盘搞NAS么

网友A:
成本与寿命才是没有选择SSD的重要原因吧

网友:
目前自己的几台NAS都是机械硬盘,主要还是考虑寿命问题。

网友:
还是机械硬盘长寿稳定吧

网友:
省的那电费都不够你买硬盘的

网友:
机械硬盘稳定些

网友:
1TB机械硬盘现在貌似涨价了不少。

网友:
一年省不几毛钱

网友:
M.2放NAS里面是作为装系统和下载缓存用的 挂了就挂了 存数据还得是HDD

网友:
理论上的确会省电一点,固态一般是写操作的时候耗电大,但是NAS写操作占开机上电时长的比例很少。

网友:
有道理,还是机械盘使用寿命更长一点,怎么固态盘老是坏呢,是不是速度太快的缘故。

网友:
机械硬盘适适合存数据,固态只有传输快这个优点,机械如果坏了还有概率恢复数据。固态恢复数据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存数据还是机械,如果看电影啥的可以选择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与寿命才是没有选择SSD的重要原因吧

数据的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我用mt7621的路由器刷padavan挂一个500G笔记本机械盘当电影存储,方便电视看剧用,挂了大概3年多了...

网友:
是的,朋友都全固态玩pt,nas了

网友:
主力还是机械,固态用来做缓存和存一些临时数据

网友:
钱多爱折腾,用固态呗,全上企业级,肯定也没问题,主要是钱没那么多

网友:
钱多到烧不完可以考虑上全固态

网友:
固态盘做系统,下载和共享,机械盘拿来存数据,我现在一块固态做下载和共享,两块机械做双备份,raid真挂了还要重建,耗时不说还可能把好的那块也耗挂了,不如双盘各备份一份,就算挂一块另一块直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