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来复刻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

楼主(2024-12-12):
  买的适配器电源老是跟不上功率,觉得还是有必要弄个电子负载仪的;看了嘉立创开源社区觉得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还可以,于是在捷配打了三张PCB(感谢捷配免费包邮的的大板子),复刻难度主要是几个元器件买错型号丝印会造成不开机;其他整体没什么难度,比上次复刻的18650容量测试仪简单了不少。
------------------------------------------
根据手册校准了下,找到一节充满电的18650,标称2500
之前复刻的18650容量测试仪测这颗电池容量2480左右,P150C测得2400mAh
精度还是差了一点,主要还是没有五位数高精度的数控电源和万用表(将将够用
-------------------------------------------

网友A:
楼主麻烦发一下这个屏幕的连接,不好找

网友B:
这个软件不好搞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屏的链接,谢谢!

网友D:
什么时候嘉立创也能免费大板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可以测试LED屏幕上那种5v40A的开关电源和12v20A开关防御电源功率吗,我需要能测试这两种电源功率的电子负载

网友:
还是有显示的比较好,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电子负载不错

网友:
原来捷配可以大板了 嘉立创都是分板打的,我也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发一下这个屏幕的连接,不好找

是改过屏幕引脚的,可不是原版PCB,原版PCB的屏幕没有了;建议你加群,到群文件下载改过屏幕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不好搞

咋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屏的链接,谢谢!

是改过屏幕引脚的,可不是原版PCB,原版PCB的屏幕没有了;建议你加群,到群文件下载改过屏幕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嘉立创也能免费大板就好了

我问过他们能不能10*15打2块,他们说不行以后也不会改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测试LED屏幕上那种5v40A的开关电源和12v20A开关防御电源功率吗,我需要能测试这两种电源功率的电子 ...

你这功率有点大啊,这个设计功率150W,不过群里的也有500W的,这个本就是用来测开关电源适配器功率的

网友F:
你全套花了多少钱?然后程序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全套花了多少钱?然后程序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一套下来主要是屏幕占大头,屏幕不包邮,20+8两片,散热器闲置的CPU风扇,大概一套50元能搞定,闲鱼也就卖70元还包邮

网友:
买了成品,就是功率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