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LPI10上网本没有光驱,怎么装系统?

楼主(2024-12-12):
就是这个本子,

XP系统,现在打不开所有网页,据说win7可以上网,不知这本子能不能装win7 ?
这是没插网线

插上网线后

现在有一张win7光盘,怎么装上呢?网友说u盘可以装,但是做了u盘启动盘,可是BIOS里没找到u盘启动项,咋弄呢?

大佬们指点一二吧,先谢谢!!

网友:
有U盘就能做系统,比较复杂,还是拿到外面的店铺让人家做吧

网友:
付费远程安装系统服务, 需要么?

网友:
u盘启动,不行就网络启动

网友:
‌神舟电脑的U盘启动快捷键通常是F2或F12‌,开机出现LOGO时试试。

网友:
这种硬件已属淘汰垃圾,没必要折腾了。
想学U盘装系统,可以按百度一步步来,做好U盘,BIOS中调启动顺序。系统推荐WIN7简易版。

网友:
2G内存的系统就别折腾了
买个国产2线品牌笔记本现在也就1k上下。

网友:
量产成USB光驱

网友:
网上下个U盘系统,或者启动光盘镜像到U盘

网友:
阿童木的CPU,趁早扔了,不够费事的

网友:
这个连上网都嫌慢,看视频也卡的不要不要的,,,换掉吧,何苦为难自己?

网友:
浏览器版本低了,换个Supermium试试...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网友A:
插入启动的U盘后,进入BIOS,最后一张图,BOOT Option #1这一项里面有。如果这一项找不到。那就在Hard Drive BBS Prioritres这一项里面找,选择U盘。

网友:
扔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B:
还是用xp吧,win7跑起来很费劲。浏览器可以用360的可以,论坛里就有

网友C:
右下角 的无线网络图标,局域网状态图标为啥都打×了?这本子,用U盘做个PE,系统就能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xp吧,win7跑起来很费劲。浏览器可以用360的可以,论坛里就有

现在上面就是360浏览器,还是打不开网页,版本太低?等下找高点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 的无线网络图标,局域网状态图标为啥都打×了?这本子,用U盘做个PE,系统就能装了。。 ...

局域网插上网线就正常了,无线的不知咋弄就还是x,刚才做了一个新毛桃启动盘,等一下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种CPU,虽然内存是2g,上网也是很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启动的U盘后,进入BIOS,最后一张图,BOOT Option #1这一项里面有。如果这一项找不到。那就在Hard Driv ...

插的u盘在第一界面有显示,但是在后面boot里就没找到,等下再找找~Hard Drive BBS Priorities里#1是硬盘,#2是Mass Storage Devic...~硬盘、Mass  Storage Device 1.00、Disabled 三项。
在Mass~里选了SMI USB2.0 1100 后再开机就进BIOS了停住,再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