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搓操作面板修好格兰仕微波炉G80F23CN3L-C2

楼主(2024-12-12):
部门里面一台自用的微波炉,面板调动和停止按键按不了,这几天天冷了,几个同事都叫我来修好热饭、饺子、粽子什么之类的。谁修谁出配件,这几个同事是一分也不想出。

面板这种事,不就是有手就能换的吗?于是网上下单买一个,然而,到货后,发现排线长度位置都不对,商家还在那里硬,上面给卖家看后,叫我剪排线退款

再买,第二家,我更精了,量好各位置,发给老板,叫他发一样的,能用的,这个老板也是很硬,后面上视频后,他也叫我剪线退款,想想算了,明明是他发货错,感觉我退款倒像个坏人,十块钱丢到水里去吧

事不过三,不可能再买第三次了,这年头申请一个东西有点难,只能修吧,没有配件也只能硬着修

拆下面板

拆开薄膜,不小心用力过度,断掉了

这里是坏的地方,腐蚀掉了,量已经不通了

分析电路,非常简单,表都不需要,有眼就会,只需要保留10分,1分,启动,停止这四个键就行,其它全部放弃,看线路走向,只需要7条线就行,10  1分这两个共用一条线

找出几个不用的按键,准备干活,洞洞板就不用了,浪费几毛钱也不行

焊好

再焊好主板端

装机

面板这边就不要看美观不美观了,你就说能不能用吧?这样没问题,反正又不会电人

拿杯水测试一下,非常不错,以后按键坏,机器都不用拆,直接就外面焊一下就行,急用的话,拿个东西短路一下按键也能用

这种方法合适那些没有配件的机器,一般人就不建议这样玩了。一会在面板上贴个提示,已坏,禁止使用就行

网友:
现在啥都可以手搓了。

网友A:
话说你整出这样的造型,看看你那几个同事会不会经常来用。

网友:
这个排线是容易坏,我家也换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整出这样的造型,看看你那几个同事会不会经常来用。

我那同事个个都是人才,没有不敢用的

网友:
太丑了,强迫症表示无法接受

网友B:
用导电银桨可以修复按键板的。修好后用704固定。

网友:
按键开关不错,不像原来的薄膜开关易换。家里的松下微波炉的面板开关板换过后又坏了,气的我一次又买了两个。换上小开关确实不错,以后就不会坏了。

你是没有买对型号,我买的薄膜开关板,是原位安装,包括在当地35元买的微波发生器也是同型号的。

网友C:
面板按说,不会对不上,前提是型号有没有买错........................

楼主也没拍照出来,新旧面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导电银桨可以修复按键板的。修好后用704固定。

是的,是可以那样修复,但是那玩意没有了,还不职这样用着吧,让我拆坏了那个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按说,不会对不上,前提是型号有没有买错........................

楼主也没拍照出来,新旧面板的区别 ...

拍了,但是又找不到了,以前买过,一样的就能用,这个对比过线路,明显就不同

网友:
卧槽,这么野生

楼主:
你这话讲得真对,就是野生维修,野生技术

网友D:
动静闹大了,这么粗的排线,腐蚀的地方刮开飞线完全可行

网友:
手搓的挺好

网友:
看来还是我买机械的微波炉机智

网友:
海豚按摩仪也是薄膜按键损坏,我也全部换成微动按键了,非常好用,话说机器内部小强便便不少哦

网友:
有谁知道机械改数显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么?看上去机械的就是一个倒计时,和一个旋转反复断开和连接的充当功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静闹大了,这么粗的排线,腐蚀的地方刮开飞线完全可行

看来你对这种排线不太了解呀,你知道走线那层材料是什么吗?你去看一下我修小米8se的飞线就知道我会飞线的。
那层白色的,是一层导电银,镀在塑料上的,怎么飞?前面大师也说过,用导电银桨可以修复,但是我手里没有那东西。

网友:
楼主你们这个微波炉和我家的有点像,06年买的,烧了一次高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