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铅酸电池的充电问题

楼主(2024-12-12):
现在由于环保的要求汽车蓄电池里面的猛料都被取消了,在加上现在堵车严重车辆都是在市区代步比较多所以汽车的电瓶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被饿死了,经常给电池吃点饱饭还很有比要的,于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款汽车电瓶充电器价格1千多我感觉没有必要去当那个冤种,我成功找到了替代它的东西关键是价格便宜只需要那个充电器的零头就够了而且比那个一千多的东西还好用省下来的钱拿去加油它不香吗?

网友:
只要常开,且发电机没问题,电瓶天天吃个半饱也没问题

真不放心,时间长了就给专门充充,这点距离扯电线都不费事

网友:
一周开半小时问题不大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网友A:
我的东风车启动就能到14.4V充电电压,同事的广汽车要跑到30-40速度才能到14.4V充电电压,服务器电源把电压调高一点到14V电压充电可行,而且电流够大。12V变压器电源好像更好,说是有脉冲。还有的用15V太阳能电池板长期挂着电池用了8年。天冷电池就不行了,我的也是这2天出问题了,寿命到该换了

网友:
汽油车发电机轻松提供100A电流,每周开半个小时都不至于电瓶充不满。如果充不满,要考虑发电机是不是调节器不良,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我的车也是开的不多,1年5000公里不到,第一个电瓶用了6年(其实还可以用,就是偶尔点火需要2次)。

网友B:
我不信你这一堆比一千多的东西还好用

网友:
建议你把启停关了。

就不存在充不满的情况。

汽车启动一次,理论上3~5分钟就补回去了。

怎么可能缺电。

就算缺电,也是你觉得缺电而已,无病呻吟。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如果真缺电,那一定是电瓶老化存不了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如果真缺电,那一定是电瓶老化存不了电了............................. ...

丰田的车放一夜第二天打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信你这一堆比一千多的东西还好用

一千多块钱的那个充电器充电很慢而且发热量巨大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它的电流很小

网友:
只要不是久放不开,或者熄火听歌等过放电,个人拙见没必要额外充电

网友:
我是停放超过3天,就取电瓶线。一个星期开2次,取一次电瓶线。

网友D:
只要每次开车超过8KM不熄火,电瓶就没问题

网友E:
咸鱼市场大把的12伏开关电源,烂便宜,随便找个12伏400瓦的调下电压到14伏左右。铁锂和铅酸照着充就是了,电池都没必要取下来。

网友:
动手能力强,充电控制器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市场大把的12伏开关电源,烂便宜,随便找个12伏400瓦的调下电压到14伏左右。铁锂和铅酸照着充就是了, ...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还有居然一个充电器要买上千简直是侮辱智商

网友:
充电器不都是几十块左右么,1000多的是不是里面带电池了

网友(2025-01-11):
引用 网友D:
只要每次开车超过8KM不熄火,电瓶就没问题

这个不一定,得看温度,北方冬季零下十几度的天气,电瓶充电速度就很慢了。温度再低些,就更容易亏电,短途行驶发电机给充的电,可能还不够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东风车启动就能到14.4V充电电压,同事的广汽车要跑到30-40速度才能到14.4V充电电压,服务器电源把电压 ...

寿命到了电压够也没用,充电速度主要取决于电瓶。就算是新电瓶,冬季性能也严重下降。旧的更是说不定哪时就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