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科沃斯T8扫地机器人

楼主(2024-12-12):
周末扫地时发现刚启动不到两分钟就停机断电了,重新开机也不行,只能手动再放回充电桩充电,上电自动开机,再启动还是马上就断电,只能回充电桩开机,手机app显示电量80%。

拆下滚刷

拆掉周围一圈的螺丝就可以看到电池了

这个是配重的,4串18650,测了下电压14.6v,每个电压应该是3.8。,其实到这里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时手懒了没拆电池包

上面小面部一圈四的卡扣,我很小心地拆,还是断了两个

拆下排线

主板就露出来了

没看到哪里有问题。

去网上搜索,抖音上有几个修家电,只是主板问题。在网上一直找,找到一个人同样的问题,送修后说是主板问题,后来没修,送给朋友了,朋友换了电池,就好了,还说app里显示的电量不准。
这时再回头去拆电池包,发现在app显示充满的情况下,三节是4.2,一节是3.6,用内阻仪量了下,内阻都是44毫欧,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有空找几个电池换一下吧。

再次吐槽千万不要买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真不好用。

网友:
这个牌子的机器人销量很大啊,电池也不行啊

网友:
这种不锁主板就还算良心

网友:
有个T8,用了3年多了,还行吧。

网友:
现在还有人买这种东西吗

网友A:
自从买了科沃斯,我就学会了修这个玩意儿

网友:
家具也要符合要求,否则容易卡住

网友:
我用的小米,带一个拖布,还挺好用的,就是洗拖布烦,一次性拖布又不划算

网友:
低价无好货

网友:
科沃斯修过很多个,只是型号不一样

网友:
虽然不锁主板,但是实用性很低了

网友:
本来有点想入手T50pro,看完帖子还是算了

网友B:
电池内阻都一样,可能是电压低的电池容量下降了。

网友:
打开门不会跑到邻居家去吧

网友:
小米的也是两年以后就这样。正在等电池。

网友:
我也有台电池不行的

网友:
电池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买了科沃斯,我就学会了修这个玩意儿

久病成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都一样,可能是电压低的电池容量下降了。

那为什么电压有差异,这个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