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串独立充太阳能供电的自动抽水电路

楼主(2024-12-12):
设计缘由:家里水泵到水塔距离大概30米,塔高15米,使用PT2260/PT2272遥控模块搭建了一个自动抽水电路。抽水端用555搭建一个约20分钟的延时电路,用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控制水泵;控制端使用12v电源供电。几年以来运行良好,由于两次雷击导致损坏了2个电源、2个遥控器,现设计一个用太阳能给遥控器供电的遥控发射电路

之前用锂电池保护板设计了一个超低频低脉宽振荡器,大概每隔20秒一个1秒左右的脉冲用来按下遥控器按键(防止一直按键损坏遥控器),现在干脆用锂电池保护IC来设计。

先上电路图

电路原理介绍
电池充电部分:
使用3片5v50mA的太阳能庭院灯上面的小太阳能板,利用锂电池保护IC  3230ME控制电池充电。
拿第一组举例:当电池电压低于约3.7V时(通过电阻R1/R2分压给U2的vdd电压为2.5V),U2的VM输出高电平,Q1导通,太阳能通过D1给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约4.1V时,U2的VDD电压为3V,VM输出低电平,Q1截止,断开太阳能跟电池的连接,停止充电。D1起到防倒流作用,免得在夜间电池通过太阳能放电。
其他两组同理,这样能有效保护电池防止过充和过满。3串锂电池的总电压保持在11.1-12.3V之间,提供给遥控和控制电路。每个电池耗电5.4微安。

遥控控制部分:
两个水位探头都通过680k电阻接到GND(R11、R12),把Q4和Q5的G都接到低电平。当水位探头缺水导通时,Q5的G被接到高电平,12v通过D4、R8给C1充电,大概十几分钟,C1上电压达到3.0V前,U10的VM输出高电平,Q8导通,Q9关闭,Q6关闭,Q4、Q5即使导通也不能从Q6处获得电压,遥控器A键(设定的停止抽水)、D键(设定的开始抽水)都没有按下。
当C1被充电到3.0V时,U10的VM输出低电平,Q8截止,Q9打开,Q6打开,12v到达Q4、Q5,由于Q4是打开的,所以遥控器D键获得高电平,模拟按下D;同时C1上的3v通过LED1、R13由Q9放电,当C1上电压低于2.5V时,U10的VM输出高电平,电路回到初始充电状态,一次按键结束,进入下一轮充电。

根据电路图参数,实测大概充电240秒后C1电压由2.5充到3.0(R14悬空未接);放电时间大概一秒,实现了4分钟按一秒遥控器的D键。通过修改R8的值可以调整等待时间,修改R13的值可以调整按键时间。
水满时整个过程类似,Q5打开,Q4关闭,遥控器A键会获得模拟按下。而且通过D6和R5给电容充电,等待时间会大大缩短。但考虑到水满后如果没有人用水,很长时间都会放电,所以没有接入探头。
整个电路工作时耗电54微安,遥控发射的那一秒10mA。

PCB图

3D图

实物忘记拍照了,下面来几张实地图

用哇哈哈的方矿泉水瓶

盖子固定到水塔盖板上(原盖板吹飞了,换瓷砖)

近照

远照

拿保鲜膜套套一下,不过很快就会被鸟儿抓坏吧

后续优化:重整水塔自动抽水执行部分暨改进太阳能遥控部分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773-1-1.html

谢谢看完。

网友A:
厉害,水是从哪里抽上来的呢?地下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水是从哪里抽上来的呢?地下水吗?

应该是井水...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网友:
加个避雷针啊

网友:
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水是从哪里抽上来的呢?地下水吗?

是的,井水

楼主:
是的。水质还勉勉强强,但至少比自来水清亮。小镇上的自来水啊,隔三差五就变黄河水

楼主:
其实并不高,周围还有高的建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闪一下就烧东西了。
原来是一根十多米的探头线牵到插线板附近的。

改天还是去把隔壁水塔盖上杨一根天线用来引雷

楼主:
还好啦,玩儿呗

网友B:
多大的两个罐子,放在屋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两个罐子,放在屋顶?

我们是单位的集资房,三层六套,地下室架空做车库。一共4个不锈钢水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并不高,周围还有高的建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闪一下就烧东西了。
原来是一根十多米的探头线牵到插线 ...

加ESP或者TVS进行放电即可,可能是静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ESP或者TVS进行放电即可,可能是静电引起的

原来由于是市电,水塔上有根水位探头线,比较容易产生电位差。
现在这样应该要好很多。
已经几天了,期待长久运行。

网友:
电路看着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漂亮!真的是实用技术用于生活

网友D:
挺实用的,不过还是要做好防水防潮防雷电。

网友E:
那个塑料袋,太阳一晒,两个月左右就没了,还会变成微塑料,最终回到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实用的,不过还是要做好防水防潮防雷电。

已经努力的在防了。东西是塞在矿泉水瓶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塑料袋,太阳一晒,两个月左右就没了,还会变成微塑料,最终回到水里 ...

是的咯。有没有比较耐紫外线的透明膜?PE的好像不耐艹